[LabVIEW应用] 字符串截取和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01):
请教一下大神: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例如从arduino采集的一串字符发到labview的数据缓冲区:2yx134yx4567yx12y456.我想实现从x开始读取到y结束,然后接下来用波形图显示截取的数据,就是134、4567、12、456.请问怎么能实现?谢谢!

网友A:
X开始比较,Y结束比较,输出显示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2017-06-13):
在 编程-字符串-截取字符串 中用该函数就可以实现, 具体做法: 在前面加个判断用于判断是否字符是X,然后用截取字符串,偏移量为0,长度为3,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