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电磁铁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01):
(无正文)

网友A:
电磁铁是负载,可能是哪个设备里的执行机构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用可控硅控制电磁铁通断电的,电磁铁是负载

网友C:
直流用可控硅,是作什么保护用的么?

网友D:
接触器通断有火化

网友E:
只能通,不能断。一般用在交流有零点电流的埸合吧。

网友F:
电磁铁的作用要看具体设备,仅凭电路无法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