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数字电位器x9c103使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3-01):
前几天买了块x9c103数字电位器,在论坛里请教了几位前辈,查阅了使用手册后用51编写了程序。x9c103是10k   100级可调的数字电位器,我想让它调整成5kΩ,所以编写了如下程序。经过反复检查,程序应该是符合芯片的时序功能的,但用万用表测量时却一直显示为0。希望各位前辈能帮我看看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 P1^0;//位选
sbit inc  = P1^1;//脉冲
sbit ud   = P1^2;//方向
sbit key  = P1^3;//按键

void x9c103_inc(uchar number);
void x9c103_set(uchar number);

/*电位器初始化校零*/
void x9c103_set(uchar number)
{
  uchar i;
  inc=1;
  cs=0;
  ud=0;
  _nop_();
  for(i=0;i<number;i++)
{
  inc=1;
  _nop_();
  _nop_();
  inc=0;
}                  //校零完成

cs=1;
inc=1;   // 存储滑动端位置

}

void x9c103_inc(uchar number)
{
  uchar i;
  inc=1;
  cs=0;
  ud=1;
  _nop_();
  for(i=0;i<number;i++)
{
  inc=1;
  _nop_();
  _nop_();
  inc=0;
}

cs=1;
inc=1;   // 存储滑动端位置
}

void main()
{
x9c103_set(100);
if(key==0)
{
x9c103_inc(50);
}
}

网友A:
建议上传时序图看看

楼主:
最后发现   其实是模块坏了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2017-07-11):
我的也是就是不行

网友B:
逻辑符合,就是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符合,就是写不进去

看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我上面的程序是调试好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C(2018-03-24):
学习一下
其实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