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新手请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2017-03-01):
我想实现的是,通过对40MHZ的晶振40分频,输出一个1MHZ的信号5秒,然后等待200us后,继续输出5秒,如此循环
下面是自己写的一段程序,下载后,用示波器测出来是连续的1MHZ信号,没有200us的等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p3:process(f_grst,fosc)
        begin
                if f_grst='0' then
                        f_cnt3<=0;
                elsif fosc'event and fosc='1' then
                     if f_cnt3=200007999 then
                                f_cnt3<=0;
                        else
                                f_cnt3<=f_cnt3+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3;

p4:process(f_grst,f_cnt3)
   begin
                if f_grst='0' then
                        sig_kz<=0;
           elsif f_cnt3 < 200000000 then
                   sig_kz<=1;
                else
                   sig_kz<=0;
                end if;
        end process p4;

p5:process(sig_kz,fosc)
        begin
                if sig_kz=0 then
                        f_cnt2<=0;
                elsif fosc'event and fosc='1' then
                     if f_cnt2=39 then                           ---1M  Hz
                                f_cnt2<=0;
                        else
                                f_cnt2<=f_cnt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5;

p6:process(sig_kz,fosc)
        begin
                if sig_kz=0 then
                          sig<='0';
      elsif fosc'event and fosc='1' then
                  if f_cnt2 < 20 then
                          sig<='1';
        else
                     sig<='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6;
end Behavioral;

网友A:
if f_cnt3=200007999 then
if f_cnt2=39 then                           ---1M  Hz

网友B:
你应该顺便把波形也贴上去~~这样方便分析

网友C:
20us你用示波器未必测得到

楼主:
自己总结一下吧,if 语句没有学好,写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