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没有办法可以 让 FlashFS 支持4G以上的容量 ??

楼主(2017-03-02):
stm32f207 sdio连接sd卡。用 FlashFS,卡是32G的,但只能读写4G的内容。
有没有可以让FlashFS支持4G以上读写呢?

网友A:
SD卡用FAT呀,FlashFS是用在裸Flash芯片上的吧

网友B:
现在的SDFAFT不能读取太大了。

网友B:
这个STM32F4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To: zoomdy
用keil的FTPdemo,ftp是连接FS文件系统的,FATFS我是可以读写4G以上。

楼主:
To:isseed
我看了F4的demo,寻址也是32位的。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C:
最大用过512M的内存卡

网友C:
STM32F7可能能够支持到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