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是否可作为加法器

楼主(2017-03-02):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跟随器有多个输入时,输出那不就是这几个输入的加合吗?这么说跟随的同时是否可以作为加法器?

网友A:
就是同相加法器

网友B:
同相加法电路可不是这样的,楼主做法仅仅是实现了多个信号的叠加、而不是相加

网友C:
你算一算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这还要突发奇想!
教材上说到summing电路时,最简单的原型电路是N个电阻对一个电阻分压!针对该原型电路缺点,会给出解决方案,给出N个变形,跟随器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基于运放的N输入反向放大器。

网友D:
学线性电路,主要学两种基本运算,乘法和加法!
乘法大家很熟悉,各种放大器都知道。
而加法可能天天用,听名字却有点陌生!所以6类加法必须专门琢磨下!

网友E: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跟随器有多个输入时,输出那不就是这几个输入的加合吗?这么说跟随的同时是否可以作为加法器?”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上仅可能同时存在单一的一个输入电压,不可能有“多个输入”,所以不存在“跟随的同时是否可以作为加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加法电路可不是这样的,楼主做法仅仅是实现了多个信号的叠加、而不是相加 ...

请问叠加和相加有何区别?

网友E:
LZ:

线性电路的“定义”就是满足叠加原理,所以原则上只要是不同输入端上输入信号,其都有叠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跟随器有时,输出那不就是这几个输入的加合吗?这么说跟随的同时是否可以作为加法器? ...

那换一个说法,在运放正输入端是一个信号,但是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那么正输入端处的信号不就是每个输入信号进行分压后叠加的信号吗?通过计算,我认为其效果在公式上是等效相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叠加和相加有何区别?

给个数学表述:

如果

    z=f(x,y)

其中f关于x和y是线性的,且

    z1=f(0,y)
    z2=f(x,0)

那么

    z=z1+z2=f(0,y)+f(x,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数学表述:

如果

谢谢您的解答,我就是将这两信号公式相加后得到的信号认为是多个输入相加。请问这样是否有什么我忽视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线性电路,主要学两种基本运算,乘法和加法!
乘法大家很熟悉,各种放大器都知道。
而加法可能天天用,听 ...

多谢批评,看得书还是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换一个说法,在运放正输入端是一个信号,但是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那么正输入端处 ...

“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

加了电阻,就不是单一输入端口了,这不能说跟随器是个“加法器”。跟随器在此只是个跟随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

加了电阻,就不是单一输入端口了,这不能说跟随器是个“加 ...

谢谢您的指正,是我的描述有问题,习惯性的以一个模块的功能来描述其核心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就是将这两信号公式相加后得到的信号认为是多个输入相加。请问这样是否有什么我忽视的问 ...

如果是单一输入端口z=f(x),那么对于线性电路,有下面的关系

    x=x1+x2

    z1=f(x1)
    z2=f(x2)

则有

    z=z1+z1=f(x1+x2)

注意,这里输入已经是相加了(x=x1+x2),而不是两个不同信号的输入。

网友E:
此外,这里必须强调一点:

线性电路仅涉及到比例关系,而绝非什么“乘法”!

给个全面点的二输入端(z=f(x,y))的线性叠加原理关系式:

    z1=f(x1,y1)
    z2=f(x2,y2)

那么有

    k1 z1 + k2 z2 = f(k1 x1 + k2 x2 , k1 y1 + k2 y2)

其中k1和k2为常数

网友D:
只看到XY是乘法,KX就认不出来了?!

太煞笔了,撤!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换一个说法,在运放正输入端是一个信号,但是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那么正输入端处 ...

那家伙理解能力差,差到连听话都听不懂!在论坛是出了名的!

我们说上图,它理解成下图,够厉害的!

网友F:
楼上高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因此模电里的加法,跟沒有放大器或者隨耦器无关,就每支路都有串聯电阻然后混音。H大就比較历害,不区分 ...

他自己不懂,还以为抓住我小辫根子了,跑去发两个帖子公**我,好笑!

网友D:
好,总结一下:

按楼主意思,理论上可行!也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形,要想交叉耦合小,会导致源阻特别大,输出电压幅度太小,后面还得再放大,得不偿失!
所以用N个buffer缓冲后再求和,比较理想!市场上有专门的开环和闭环跟随器供应!

网友E:
为正视听,有必要重申一下:

一)跟随器,作为一个二端口网络,不可能单独构成一个加法器。所以,不存在跟随器作为加法器的说法

二)如果采用电阻隔离两个输入端口,输出取串联电阻中点再由跟随器驱动输出,那么就是个二输入单输出的三端口网络。若两个隔离电阻等值,那么此为平均值电路,具备某种叠加性。平均值就是(x1+x2)/2。此电路中,跟随器的作用仅是跟随驱动而已

三)如果想得到一个“加法”(x1+x2),比例放大一下即可。

网友E:
最后,更有必要强调一下如下两点:

一)不同的(理想)电压源不可并联。

二)不同的(理想)电流源不可串联。

这是电路理论的基本常识!

网友E:
虽然上述两点基于电路理论,但就工程技术而言,由于实际电压源内阻通常非常小,所以不同的实际电压源同样不宜并联!

类似的,电流源不宜串联。

网友D:
自己GP不通,还动不动就‘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我上面就说过了,求和这个名字,一般人听着陌生,千万不要理解成小学数学,以为Uin1+Uin2+......Uin n才叫求和!

(真是隔行如隔山,讲这些基础知识都不应该的)

和求和电路相对的是分配电路,大家天天看到,就是不知道名字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换一个说法,在运放正输入端是一个信号,但是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那么正输入端处 ...

“但是在每个输入信号和正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
这样联接的结果是各输入的平均值,与跟随器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自己GP不通,还动不动就‘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论坛上菜鸟太多了,死记硬背,不求甚解。。。

花1分钟时间,普及求和电路常识性基础:

这个是电压的简单求和,适用于功率电路和反馈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菜鸟太多了,死记硬背,不求甚解。。。

花1分钟时间,普及求和电路常识性基础:

这个是平均求和(表达式自己写!),适用于低功耗电路:

网友I:
只看到XY是乘法,KX就认不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只看到XY是乘法,KX就认不出来了?

大师讲的话,应该牢记!
输入X,当输出是KX时,叫线性比例!而当输出XY时叫乘法!千万别混淆了!

另一种加法,以及电压的对偶--电流求和,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因此模电里的加法,跟沒有放大器或者隨耦器无关,就每支路都有串聯电阻然后混音。H大就比較历害,不区分 ...

老5,只用一个运放,如何实现Vo=Vin1+Vin2?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5,只用一个运放,如何实现Vo=Vin1+Vin2?

减法太简单,差动放大器,所以此处略!

除了加和减,还有除法,如何用最简单的电路实现Vo=Vin1/Vin2?

平方电路简单,是乘法器,此处略!
那如何得到均方和平方根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太专业了,只能去问敎授。现在记亿力差,需要翻书看一下。电阻会有誤差,如何能自动保证Vo全等于两輸 ...

这个如何?

网友J:
我就是xukun977大神说的论坛菜鸟,基础差

网友K:
大神,同相端的下拉电阻可以不要吗

网友K:
按照你画的电路图,在电阻值相同的情况下,我算的VO=2/3(V1+V2),如果把同相端的下拉电阻去掉,才算得VO=V1+V2,不知道我算得对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按照你画的电路图,在电阻值相同的情况下,我算的VO=2/3(V1+V2),如果把同相端的下拉电阻去掉,才算得VO= ...

不要去掉!
我在图中最上面两个电阻(R1和R0)之间,用双向箭头表示两者量值之间要满足一定关系(2倍),才有输出那个关系式!
没直接标出是防止有人太懒了,连简单的推导都不愿意动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要去掉!
我在图中最上面两个电阻(R1和R0)之间,用双向箭头表示两者量值之间要满足一定关系(2倍), ...

理解了,再问下,如果去掉那个下拉电阻,对电路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L(2019-09-24):
引用 网友K:
理解了,再问下,如果去掉那个下拉电阻,对电路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我仿真看了一下,如果R1和R0等值,只有去掉下拉电阻,输出才正确。
有了那个下拉电阻,应该是有了分压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