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拟电路中,用三极管BE结代替二极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03-02):
在分析国外一个产品的模拟板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对数放大电路反馈通道上用三极管的BE结代替二极管,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种用法以前也见到过。
注意:是用BE结直接代替二极管,C极悬空。(我知道BC相连后代替二极管的好处是减小阻性压降,这里不讨论)。

1)有人说BE结的结电容比二极管结电容小,但4148的结电容只有4pF,这个说法应该不对。
2)有人说模拟电路中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大多是为改善温飘,但都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是否还有其他的考虑方向?比如产品离散性什么的

楼主:
另外,我想在帖子里上传图片都显示:Server (IO) Error,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有可能在电路里另外地方,还用到了这个型号的三极管,为了补偿/抵消,压差/温度的影响;
2.这样一个二极管的特性,刚好补偿了电路的某个特性
把电路发上来瞧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在电路里另外地方,还用到了这个型号的三极管,为了补偿/抵消,压差/温度的影响;
2.这样一个二极 ...

二楼说了,我现在不能发图了,不知为啥。

是有补偿/抵消,但用BE结比直接用二极管有什么好处呢?一致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e受Ic的变动較小,亦即Vbe比較恆定。

你好,我在1楼说过了,C悬空。

网友C:
乘法器的对数关系用到Ic的,不知道这个电路什么样子,四个BJT? 不确定是否做二极管,但是如果国外的产品,不可能悬空C极。设计流程不会过吧,高阻点悬空电压浮动,breakdown check过不去

网友D:
看看,等着看讨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乘法器的对数关系用到Ic的,不知道这个电路什么样子,四个BJT? 不确定是否做二极管,但是如果国外的产品, ...

你好,这个电路是测量8个数量级的电阻值。确定是悬空C极,确定是做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是测量8个数量级的电阻值。确定是悬空C极,确定是做二极管。 ...

对数关系的乘法器四个BJT要求匹配精度,也就是一致性很高,也许做二极管是这个考虑,不清楚。

C端悬空总感觉少了东西,可以用烙铁在C端附近晃悠一下,加点扰动看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数关系的乘法器四个BJT要求匹配精度,也就是一致性很高,也许做二极管是这个考虑,不清楚。

C端悬空 ...

你好,不是乘法器,就是对数转换电路。
这个设备的板其他电路设计得都不错,测量电路工作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设计应该是有理由的,不像是水平不够、也不像是为了减少器件种类。

楼主:
另外,SOT-23封装的三极管从丝印判断是普通的BC8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乘法器,就是对数转换电路。
这个设备的板其他电路设计得都不错,测量电路工作也很正常。所以 ...

不清楚了,坐等高手

网友E: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況也相同,C丶B相接的其Vbe变动更小。

你好,C悬空了,也就不存在Ic 了,为啥还有Vbe变动小的说法呢?
按理,二极管压降 由 电流、温度、Is、二极管理想因子 共同决定。你说的 Ic 不存在的情况下 Vbe 变动也小,是指相同电流、相同温度的条件下吗?或者是在什么其他前提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在帖子里上传图片都显示:Server (IO) Error,这个怎么解决呢? ...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G:
说个可能不相关的,在过去不发达年代,晶体管还是很宝贵的,就用坏了一个pn结的三极管剩下的一个结,代替二极管。

网友H:
不解释,自己看。

网友I:
或许是其它的考量也未尝可知,比如:
-) 三极管的价格反而比二极管的便宜;
-) 仓库里有一堆这种三极管,得尽早用掉;
-) ...

网友J:
楼主的第一点是对的,二极管比PN结的等效电容小。

网友K:
貌似有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测温的

网友L:
没图说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解释,自己看。

你好,这个图我也看到过,但我不知道它的出处是哪里,是针对特定的三极管的?
图中,第四项说BE结电容是0.5pF,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印象中BE结的电容是比较大的,比CB结的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许是其它的考量也未尝可知,比如:
-) 三极管的价格反而比二极管的便宜;
-) 仓库里有一堆这种三极管,得 ...

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有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测温的

嗯,三极管接成二极管肯定是可以的。
我只是想知道单纯用BE结代替二极管有什么好处没有?因为缺点是明显的:价格贵、体积大。

楼主:
有没有熟悉半导体器件生产的朋友,同批次的三极管元件参数一致性 比 同批次二极管元件参数一致性 有没有差异?这里说的元件参数是指伏安特性。

网友M:
你看看属于PNP还是NPN3极管,如果反向连进电路,可能是作为稳压管使用,因为BE接的反向有着非常好的陡直性,但承受电流比较小。这也是一种猜测。
还有曾做过测温元件,BE结的温度线性远好于二极管。
因为不知你的电路,只能是猜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看看属于PNP还是NPN3极管,如果反向连进电路,可能是作为稳压管使用,因为BE接的反向有着非常好的陡直性 ...

“BE结的温度线性远好于二极管”,可能这就是原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O:
个人猜测:可能是因为三极管可以分档采购,有可能同一档的三极管各参数一致性好一些,二极管没听说过分档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BE结的温度线性远好于二极管”,可能这就是原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

补偿电压用,三极管射极输出时,可补偿三极管VBE的误差。

网友Q:
国外这电路就是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看看属于PNP还是NPN3极管,如果反向连进电路,可能是作为稳压管使用,因为BE接的反向有着非常好的陡直性 ...

你好,PN结随温度的压降方程里有个非线性项,不同的二极管(或BE结)线性不同是可以理解的。
请问你们用PN结测温的时候,元件之间的一致性如何?三极管的BE结 比 二极管 在元件一致性方面 有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猜测:可能是因为三极管可以分档采购,有可能同一档的三极管各参数一致性好一些,二极管没听说过分档的 ...

你好,我也是这么猜测的。
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来证实、或者否定一下。

网友M:
其实非常欣赏您对此问题的孜孜追求,问题是你想用它得到什么呢?无目的地最求会费力费时的。您说是吗?

网友R:
有没有可能是限制电流,

网友S:
BC相连后代替二极管的好处是减小阻性压降

什么叫阻性压降?
为何能减小阻性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什么叫阻性压降?
为何能减小阻性压降?

电流流过基区电阻引起的压降

网友A:
连个电路都没有,大家瞎蒙
都让一下 本半仙起个坛,掐指算一算。。。

网友T:
最好的是JFETs,其次是be结、bc结再到二极管。具体准确的原因就不记得了,大概是泄漏电流的问题。泄漏电流与反相漏电流不同,泄漏电流是指未导通时的电流,例如两端电压是0.1v时。
某三极管的be结

我只知道JFET的PN结泄露电流小,而且我的设备上都是用JFET的PN结,三极管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最好的是JFETs,其次是be结、bc结再到二极管。具体准确的原因就不记得了,大概是泄漏电流的问题。泄漏电流 ...

PN结,有正向电压就一定有正向电流的啊。
我觉得,手册不给出小电压、小电流的数据和图表,是因为作为二极管、三极管使用时,一般不需要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贴出电路吧!才能够比较好分析因果。常用的线路是采用三极管并且三支腳連结不同的线路,不会単単只 ...

嗯,前段时间可能因网络或电脑原因不能贴图,现在能贴了。
这是我扒开的那个三极管,明显C是悬空的。(左边那个也扒开了,也是悬空的,三极管底下的走线没连到C)。

我还是存疑前面说过好几次的:不知道三极管在产品一致性方面是否有优势?
除此之外,暂时想不到其他合理的理由了。也许根本没啥好处,老外是基于一些错误的习惯这么使用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PN结,有正向电压就一定有正向电流的啊。
我觉得,手册不给出小电压、小电流的数据和图表,是因为作为二 ...

太久了,找不到资料。建议你看看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569
lymex 说的:D1-D4是小功率TO92封装三极管的bc结,我用9014和8050,其它像9012、9013、C1815之类都可以,漏电实测全部都是pA级别的。注意不能用1N4148之类,漏电太大(10nA级别)。
如果是接在运放2、3脚的通常用be结。
不需要这种等级的也可以无视,用4148就好了。

网友T:
181电路图输入部分,注意左上的D415、D416。
图引自: http://bbs.38hot.net/thread-270-1-1.html

网友S:
在电子电路中,常遇到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使用,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中,或数字电路中,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加接基极和集电极短接构成的二极管,在电路中起到温度补偿作用,这是因为这个三极管的材料和类型与放大器的材料和类型相同,其温度系数接近一致,所以这种补偿效果更好。
当温度变化使输出电流增大时,其二极管回受电流增大,抵消放大作用维持输出电流不变。在分离元件电路中,若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使用,大多是作为温度补偿用的。
查看各类集成电路图,在集成电路内的二极管,作为温度补偿的二极管,都是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大都是采用集电极和基极短接的方式,这与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有关,这样接成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接近于同类三极管的Ube值,其温度系数亦与Ube的温度系数接近,故能较好的补偿三极管的发射结的温度特性,保持集成电路的工作稳定。
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还有其他形式,这里不一一类举,其用途也不同,用两个三极管连接的反串电路,在运算放大器中作稳压,可以防止高精度运放出现阻塞现象。......。
由此看来,用三极管连接而成的二极管,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奇妙的用途,这对我们以后开发电子产品,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正解,我看到在功放散热片上装三极管,用于代替4148的,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7-05-15):
项目搞完了,才注意到这个贴没结。很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认为这个做法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道理,后来就没再继续考虑了。

最近仿真发现有的BC结导通压降0.2V,硅二极管没办法如此低。

网友N:
@captzs 仿真可靠吗?我觉得仿真BC结导通压降又不靠谱了,仿真软件没准儿又抽风了。按说是指数曲线,很低的电压照样有电流,只不过很小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N:
@captzs 仿真可靠吗?我觉得仿真BC结导通压降又不靠谱了,仿真软件没准儿又抽风了。按说是指数曲线,很低的 ...

有几个型号,数量不多。
你还有没有在实验三极管倍频?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几个型号,数量不多。
你还有没有在实验三极管倍频?

还是实测保险,我倍频的电路be结电压仿真和实测差别就比较大。
那个倍频电路,应该是再测失真度、高频这些方面,没有仪器,弄不了。还有就验证n倍频,又是个独创,没见过这样的电路。还有就场效应管等其它器件。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有机会再聊,别影响人家的帖。

网友U:
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几个型号,数量不多。
你还有没有在实验三极管倍频?

把be结仿真下看看是多少?
我实测了下大约值9014 576mV37uA,2N3055 422mV43uA,这两个be和bc基本相等,C5411 be416mV44uA bc346mV46uA。没有RCA8638C和RCA17,不知道实际下来多少。2N3055和RCA8638参数相近,MF30表Rx1K档量的,内阻1.5V25K。仿真有时候会出错,但我那倍频还就是仿真发现的。

回复在你的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