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在RAM中运行,中断在FLASH中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7-03-02):
我使用SWD在RAM中进行调试,发现主程序是在RAM中进行修改,写入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中断程序只有写入FALSH才能被修改,只写入RAM中断的程序不会被修改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ReadLed;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ReadLed=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if(ReadLed)
                        GPIOB->BRR = GPIO_Pin_10;
                else
                        GPIOB->BSRR = GPIO_Pin_10;
        }
}

就像这个我修改引脚,写入RAM中。运行的输出引脚不会变,只有写入FALSH才会改变。

网友A:
还需要设置中断向量表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网友A:
需要在main 函数 第一行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设置中断向量表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 ...

我在配置中断前加了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20000000);
然后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STM32直接下载不可以吗

网友B:
STM32可以烧写10W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可以烧写10W次。

咦,不是只有1000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