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光敏二极管中的Reserve Voltage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7-03-02):
大神门好,小弟刚刚学习光敏二极管,打算做个电路,但在手册里有一个Reserve Voltage怎么理解呢?理论上光敏二极管的正接地,负接电源,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在Vr是5v(二极管正接地,负接5V这样测出来的曲线),实际运用中,我的二极管正接放大器的+,二极管的负接地,这样的话Vr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正常的使用是 PN 结反偏的. 这个反向电压就是 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