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机长时间停电后再上电,前面几个小时不正常

楼主(2017-03-02):
有两台PCBA测试机放在供应商那里,用了一年多没出现这个问题,后来供应商车间要求周末完全断电,从这以后每次星期一上电的小半天测试机不能正常工作。
有两个参数的不良很多,一个是上电后检测USB 失败(UUT 的USB接口通过USB 线连接到PC,中间有个USB hub),一个是检测传感器的波长,但是即使供应商不去修理,让生产继续使用,不良(误判)会越来越少,两个小时后就正常了,跟断电前一样了。
另外供应商在工作日给测试机断电再上电,这里断电时间没有周末长,再上电后测试也正常。
我暂时还没有过去测量,测试机里有电源板(最高工作电压24VDC),FPGA主控制板以及其他功能板、测试针等,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情况,大概可能原因是什么?(我这个是不是放电源板块更合适?)

另外这两台测试机之前有段时间经常莫名其妙烧坏RS232芯片或者FPGA, 没有找到原因,最后将UUT电源和测试机电源分开,提高测试机电源抗干扰能力解决了。

网友A:
是不能工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居多。也有可能是上电顺序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工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啊

抱歉,开始没写清楚,我重新编辑了第一楼,谢谢

是不能正常工作,误判的不良十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居多。也有可能是上电顺序什么的。

我也怀疑电源。
之前两台测试机同时出现烧坏元器件的情况,接地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提高电源的带载能力算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先去查这个误判多的步骤测试的是什么,再去测量几个电压看看。

网友A:
USB是什么设备的啊?工控机还是其他设备,主要还是上电顺序,检测顺序,接口电平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什么设备的啊?工控机还是其他设备,主要还是上电顺序,检测顺序,接口电平匹配。。。 ...

常见的通用性USB接口,直接从UUT 通过一根线接到P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什么设备的啊?工控机还是其他设备,主要还是上电顺序,检测顺序,接口电平匹配。。。 ...

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上电顺序和检测顺序吗?

之前正常生产有出现201/203fail,软件自动重测就都pass了, 后来找了软件工程师改善软件就好了许多,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判断延迟不够引起的,适当延长时间再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上电顺序和检测顺序吗?

之前正常生产有出现201/203fail,软件自动重测就都pass了, ...

意思就是你要检测的设备,在你检测之前必须准备好啊。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钽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钽电容~~~~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我们提高电源的带载能力后就没有元件被烧坏了。
而且今天讨论的这个事情跟烧毁元件没有关系。

网友D:
1.可能跟湿度有关;
2.测试针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多使用几次摩擦摩擦就好了

网友E:
元件变性、接插件存在接触不良、内部积尘受潮导致绝缘性降低等。

网友F:
围观,等看结果

网友G:
板子坏了,看图还是电容坏了,电源肯定有问题。至于板子过几个小时就好了,感觉软件上是不是在掉电之后有一个自校准的功能,否则感觉讲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坏了,看图还是电容坏了,电源肯定有问题。至于板子过几个小时就好了,感觉软件上是不是在掉电之后有一 ...

电容坏了是去年还是前年的问题,跟现在的问题不是同一个。
当初烧元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就是提高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后面就没有发生了。

至于你说的掉电后软件自动校准功能我不清楚,但是在工作日供应商断电再上电却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不是自动校准的问题,倒像是测试针氧化,摩擦一段时间后氧化层破掉接触又好了。之前我在上家公司,看到产线上的统计,测试机几乎都是上班或者开班合格率低,过段时间就自己好了,跟这个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件变性、接插件存在接触不良、内部积尘受潮导致绝缘性降低等。

你说的这个可以通过电吹风来解决吗?
下次我想让他们在周一上电后用热吹风吹其中一台,看看是不是恢复得比另外一台快。
测试PCBA 的测试机,确实由于PCB切割有很多屑,不到半天,表面有一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能跟湿度有关;
2.测试针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多使用几次摩擦摩擦就好了 ...

这个有可能, 这跟我在上家公司产线看到的统计很符合, 开班故障多些,下午几乎没什么问题。
另外,上家公司和现在的供应商都用ingun的测试针, 当时我们的测试针很小的,测试点只有0.4*0.4毫米,比供应商现在用的小很多,二者价格却差不多,按道理测试针越小越贵,可是根据供应商的反馈他们测试针的使用次数远小于我们以前用的,性价比差别太大,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们的测试针有问题,但是这个是他们采购的,我没有办法过问太多。
另外他们会用刷子沾除锈剂来清洁测试针, 其实这样可能会是的脏污进入测试针的弹簧,引起接触问题的。
所以结合你和另外一个回复,我先让供应商尝试热吹风和更换测试针看看,有结果上来更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可以通过电吹风来解决吗?
下次我想让他们在周一上电后用热吹风吹其中一台,看看是不是恢复得 ...

吹吹就解决不会那么简单的,先弄清原因,吹吹只能是大致判断的手段之一,仍需要仔细观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