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组数据,该如何获得两者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7-03-02):
目前有两组数据,前一组是输入值,后一组是输出值,想求出其中的计算公式,有朋友能帮我一下吗。输出值并不需要非常准确,例如输入0.305时输出0.4的这一列,如果根据公式算出来输出是0.380至0.420的范围也可以。

0.179      0.2
0.305      0.4
0.373      0.5
0.563      0.8
0.665      1.0
0.873      1.5
0.980      2.0
1.019      2.5

网友A:
0.2 ÷ 0.179 = 1.1173
0.4 ÷ 0.305 = 1.3115
0.5 ÷ 0.373 = 1.3405
0.8 ÷ 0.563 = 1.4209
1.0 ÷ 0.665 = 1.5038
1.5 ÷ 0.873 = 1.7182
2.0 ÷ 0.980 = 2.0408
2.5 ÷ 1.019 = 2.4534

无规律可循,不如做个表格,查表

网友B:
不是线性曲线。考虑二次曲线或者指数曲线拟合

网友C:
y = 257.57x6 - 861.97x5 + 1144.4x4 - 764.58x3 + 269.17x2 - 45.452x + 3.07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 257.57x6 - 861.97x5 + 1144.4x4 - 764.58x3 + 269.17x2 - 45.452x + 3.0725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这个公式有些看不懂,
公式是
y=257.57*(x^6) - 861.97*(x^5) + 1144.4*(x^4) - 764.58*(x^3) + 269.17*(x^2) - 45.452*x + 3.0725
这样吗?
我把x的值代进去算了一下,发现得出的y值好像不对啊。

网友C:
复制你的公式的结果,如果数据不对,提供更多的数据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你的公式的结果,如果数据不对,提供更多的数据来计算

非常感谢!!!
已经可以了。

网友D:
做这样的题目,要会使用这样的工具比较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这样的题目,要会使用这样的工具比较好点

网友E:
万能的多项式拟合,想要多准就有多准

网友F:
认真的看热闹

网友G:
你的数据,用反函数,我估计会更准,

网友H:
用origin软件拟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y = 257.57x6 - 861.97x5 + 1144.4x4 - 764.58x3 + 269.17x2 - 45.452x + 3.0725

这个怎么搞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I:
有没有空间曲线拟合 或者空间曲面拟合的软件
比如收入 x  y 得出 z  或者输入x  y  得出 z  w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搞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

软件上面有图,多数电脑都有这个;
加入一个表格x,y数据,选中后插入散点图,调整好xy;可以得到一个曲线;
在这个曲线上右键选添加趋势线,调整类型和参数,可以看到结果;

如果用的很多,可以用拟合软件,自然更好

网友J:
excel就能做   多项式曲线拟合。不过不专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面有图,多数电脑都有这个;
加入一个表格x,y数据,选中后插入散点图,调整好xy;可以得到一个曲线;
在 ...

X1        X2        Y1        Y2
35960        2311                31420        30741
53816        25655        38584        49411
10161        26206        31271        4494
54933        6746                32230        22403
8116                38552          33233        47952
360                27421         46856        324
24811        29122        32104        42908
65002        29826        31010        12527
7391                28636        9249                51616
33522        26855        20045        1727
14821        29299        56149        25424
30644        30745        55691        9839
20998        35870        12118        27533
38242        29611        37820        35429
54007        30368        18713        13363
24612        25429        25378        21496
60323        5934                11517        55364
47443        29682        58586        20767
19674        29083        56338        13288
18173        28182        14441        17165
32447        26095        21242        31471
11962        31656        33639        36885
53524        26188        13245        15346
35638        26502        32529        43226
52387        25229        2175                48255
25352        24878        61333        31960
34842        26109        7138                  2721
26927        32419        9931                      32
27139        31960        51198        17470
27104        27700        1461                60235
52205        3084                40763        7122
50535        28140        60569        18889
40773        27686        44408        45210
11962        31659        3960         40883
56115        31169        35628        59256
可以帮忙做一下吗  通过 x1  x2  得y1 , 通过x1  x2  得出y2

网友K:
这不就是曲线拟合么
如果确定是这个规律的话,直接用现成的工具软件,得到目前这段数据的拟合函数。
至于是几次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去取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空间曲线拟合 或者空间曲面拟合的软件
比如收入 x  y 得出 z  或者输入x  y  得出 z  w的   ...

matlab代码:
%z=ax+by+c  最小二乘平面,回归分析
XY1(:,1) = c_x;
XY1(:,2) = c_y;
XY1(:,3) = ones(size(c_z));
[p,~,rp] = regress(c_z',XY1);%a=p(1) b=p(2) c=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