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混淆“线性比例”与“乘法”

楼主(2017-03-02):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18-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1)比例关系

    z = f(x) = k x

其中k为常数。

2)乘法关系

    z = f(x,y) = k x y

网友A:
涨姿势了,原来除了加减乘除之外,还有个《比例》,看来应该是《五则》混合运算!

网友A:
给智商超高的大师普及常识:

线性系统基本模块有三个:
加,乘,积分

离散系统也是三个基本单元:
加,乘,延时!

要是楼主看到这些说法,立马大叫:错!!反面教材!!!应该是比例,而非乘!!

支持楼主当联合国教育部部长,把天下的书全(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