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文读懂三极管的符号、分类及如何判断极性

楼主(2017-03-02):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一、三极管的电路符号
二、三极管的分类
a.按频率分:高频管和低频管
b.按功率分:小功率管,中功率管和的功率管
c.按机构分:PNP管和NPN管
d.按材质分:硅管和锗管
e.按功能分:开关管和放大
三、用万用表判断半导体三极管的极性和类型(用指针式万用表)
a.先选量程:R﹡100或R﹡1K档位。
b.判别半导体三极管基极:
用万用表黑表笔固定三极管的某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半导体三极管另外两各电极,观察指针偏转,若两次的测量阻值都大或是都小,则改脚所接就是基极(两次阻值都小的为NPN型管,两次阻值都大的为PNP型管),若两次测量阻值一大一小,则用黑笔重新固定半导体三极管一个引脚极继续测量,直到找到基极。
c.判别半导体三极管的c极和e极:
确定基极后,对于NPN管,用万用表两表笔接三极管另外两极,交替测量两次,若两次测量的结果不相等,则其中测得阻值较小得一次黑笔接的是e极,红笔接得是c极(若是PNP型管则黑红表笔所接得电极相反)。
d.判别半导体三极管的类型。
如果已知某个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可以用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分别测量其另外两个电极引脚,如果测得的电阻值很大,则该三极管是NPN型半导体三极管,如果 测量的电阻值都很小,则该三极管是PNP型半导体三极管。
四、半导体三极管的好坏检测
a.先选量程:R﹡100或R﹡1K档位
b.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
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接发射极,所测得阻值为发射极正向电阻值,若将黑表笔接集电极(红表笔不动),所测得阻值便是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正向电阻值愈小愈好。
c.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反向电阻值。
将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极与集电极,所测得阻值分别为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反向电阻,反向电阻愈小愈好。
d.测量NPN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的方法和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方法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