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端口电压

楼主(2017-03-02):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18-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学过端口网络的都知道,对于某一端口,其上的电压和电流唯一确定,如此才能作端口分析。

对于一个电压跟随器,其输入电压在某一时刻只能是单一的一个值。其实,这也是电路理论中节点电压的特性。

网友A:
乖乖,要是让大师看‘’图‘’,大师立马大叫:错!!!全短路了!!!

首图用图的形式表示多输入,它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