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波形

楼主(2017-03-02):
(图片)

楼主:
问题:
1、这个喇叭输出的波形为何是这样的? 为何加了喇叭不是出线性波形,还是PWM的,是否正常?
2、这个输出功率怎样测试?

网友A:
这个典型的模拟输入(差分 ),带宽有限,声频范围内,你加个交流信号即知道行不行,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典型的模拟输入(差分 ),带宽有限,声频范围内,你加个交流信号即知道行不行,音频信号。 ...

这个就是播放音乐时的输出波形

楼主:
输出给喇叭的功率能否这样计算?
用万用表测喇叭两端的电压,这个是有效值,结合喇叭阻抗算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播放音乐时的输出波形

你加一个交流纯信号,如何?SPEAKER ,是一个复杂的负哉,有阻性,感性,有容性,失真很严重的,THD<5%,是很好的SPEAKER了。很多是相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一个交流纯信号,如何?SPEAKER ,是一个复杂的负哉,有阻性,感性,有容性,失真很严重的,THD ...

哦,那么用波形发生器加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典型的模拟输入(差分 ),带宽有限,声频范围内,你加个交流信号即知道行不行,音频信号。 ...

问人,说用6楼的办法,可行吗?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软件调整输入信号,将声音调到客户认可的音量,要评估输出功率是否超过喇叭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软件调整输入信号,将声音调到客户认可的音量,要评估输出功率是否超过喇叭的功率? ...

用声频功率机,调节音量,以1KHZ交流信号输入,(FULL 信号),在THD(验收标准)下,测声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声频功率机,调节音量,以1KHZ交流信号输入,(FULL 信号),在THD(验收标准)下,测声压功率。 ...

没有这仪器哦,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测试方法?

网友B:
行业上测量功放的输出功率,不是接使用真实的扬声器作负载,扬声器种类太多,每一种的参数都有差异,所以行业一般都是用标称负载阻抗的电阻器来做假负载进行测量,

如果是A类、B类的功放,就测量输出1kHz时假负载上的电压有效值即可,然后根据公式P=U^2/R换算成功率,
如果是D类功放,行业的做法是将一个LCR滤波器的输入端并联在功放输出端(也是负载电阻端),滤波器输出端空载并测量此处电压有效值,然后再用上面同样的公式换算;也有一些人用其他的做法,但是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
1、这个喇叭输出的波形为何是这样的? 为何加了喇叭不是出线性波形,还是PWM的,是否正常?
2、这个 ...

1:输出是pmm,这是正常的.你就是施加0电平信号,也是这样的波形,喇叭两端的波形是完全一样.可以在输出端串接LC滤波器,可以看到你想要的波形.喇叭两端都是vcc/2的直流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
1、这个喇叭输出的波形为何是这样的? 为何加了喇叭不是出线性波形,还是PWM的,是否正常?
2、这个 ...
2、这个输出功率怎样测试?
最大输出功率不需要测试,只要计算就能获得.
电源电压5V,该IC肯定是用mosfet的,管压降几乎可忽略.喇叭是2端推完输出.所以输出的最大峰值电压为5V,有效值为5/1.4V.
p=u*u/R=5*5/1.4/1.4/4=3W.
所以在供电电压为5V时,最大输出功率约等于3W.

要测量的话,可测量喇叭两端的电压差峰值,根据公式p=u*u/R计算.

网友D:
用1KHZ  0DB去测试。接上负载,4欧的电阻,最好功率在5W左右,然后接上示波器(看有没有失真),然后用测试输出的电压,测出来的电压,电压乘以电压,除以电阻,就等于功率。

网友E:
这是“D类”功放,输出的是PWM。

楼主:
为何前面几位提到的都是用1khz输入来测试,而不是其它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D类”功放,输出的是PWM。

D类功放,当输入信号的幅度增大时,输出pwm会如何变化呢?占空比会加大?

网友F(2017-12-18):
1Khz频率是失真最小的正弦波,你试试用它作为输入看看,输出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