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供电异常后(低电压),无法启动

楼主(2017-03-02):
MCU使用的STM32F407,设备用锂电池供电。
电池放空后(空到MCU停止工作,未开启PVD),然后再给设备插入有效电源充电(电池未取出,MCU一直被供电),MCU可以正常启动,充电指示也正常。充几分钟后,拔除充电器(MCU会Standy),这以后,MCU就唤不醒了,
测量MCU的供电正常,MCU却无法启动,电池插拔一次后就正常了(断了一次电)。这是电池保护做的不够,所以已经做修改了电池低电量下的电池保护机制来规避。但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和STM32内部的什么机制有关?请遇到过的前辈指导下。

网友A:
怀疑拔下充电的电源时,供电电源切换有问题

网友B:
可能跟电源上下降的速率有关,你查看下STM32F407 数据手册的Table 18. Operating conditions at power-up / power-down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