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点2812,搞点啥好?

楼主(2017-03-02):
现在满大街stm32。。。。。。C28x好像不断萎缩啊。。。。会点2812,搞点啥好?电机控制?

网友A:
可以做电机控制之类的 。

网友A:
C2000的产品就是做一些控制类的。

网友B:
应该偏向于控制之类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000的产品就是做一些控制类的。

数字电源设计也可以。

网友C:
现在可以做舵机控制,机器人设计。

网友C:
DSP做四轴飞行器控制性能应该比较高。

网友D:
做控制系统。

网友D:
2812页可以做数字信号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