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B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7-03-02):
BRAM程序

BRAM仿真文件

BRAM仿真图形

请问
当我addr是2的时候,dout的数据应该是3,为什么还是会有1出现

网友A:
这很正常,就是数据相对于地址会延时两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就是数据相对于地址会延时两个时钟周期,

那我怎样才能正确的取值

网友A:
这本身没有错,延时是肯定会有的,就看延时多少了,
你可以对着你的时钟信号再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