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

楼主(2017-03-02):
TOMUU电动推杆英文名翻译为TOMUU LinearActuator,又称推杆电机,电动推杆是一种小型传动件,电动推杆由驱动电机、减速齿轮、螺杆、螺母导套、推杆、滑座、弹簧、外壳及涡轮、微动控制开关等组成,电动推杆是通用型的辅助驱动装置,可广泛运用于医疗、家具、家庭、电子、电力、机械、冶金、交通、矿山、石油、化工、起重、运输、建筑、粮饲加工等行业。具有节能环保,性能可靠,动作灵敏,运行平稳,推拉力相同,环境适应性好等特点。设计新颖精致、体积小、精度高、完全同步、自锁性能好、卫生,电机直接驱动,不需要管道的气源、油路,现已大量用于生产线、汽车、透气窗开启、军工、舞台、纺织、污水处理等各个行业设备上。

楼主:
电动推杆的分类:

1、按丝杠形式分:梯形丝杆式,滚珠丝杆式,行星滚珠丝杆式等。

2、按电机类型分:直流电机式,交流电机式,步进电机式,伺服电机式等。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做为执行机械使用,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小型电动推杆一般都是用直流电动推杆,因为直流电比交流电的安全性能更高.

楼主:
电动推杆的工作原理:

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如通过各种杠杆、摇杆或连杆等机构可完成转动、摇动等复杂动作。通过改变杠杆力臂长度,可以增大或加大行程。

楼主:
电动推杆的主要用途:

电动推杆是通用型的辅助驱动装置,可广泛运用于医疗、家具、家庭、电子、电力、机械、冶金、交通、矿山、石油、化工、起重、运输、建筑、粮饲加工等行业。具有节能环保,性能可靠,动作灵敏,运行平稳,推拉力相同,环境适应性好等特点。设计新颖精致、体积小、精度高、完全同步、自锁性能好、卫生,电机直接驱动,不需要管道的气源、油路,现已大量用于生产线、汽车、透气窗开启、军工、舞台、纺织、污水处理等各个行业设备上。

楼主:
电动推杆的内部组织结构:

电动推杆是一种新式的电动执行组织,电动推杆主要由电机、推杆和操控设备等组织组成的一种新式直线执行组织,可以完结远距离操控、集中操控。电动推杆在必定规模行程内作往复运动,普通电动推杆规范行程在,100,150,200,250,300,350,400mm,特别行程也可依据异样使用条件恳求描绘定做。电动推杆可以依据异样的使用负荷而描绘异样推力的电动推杆,普通其最大推力可达6000N,空载运转速度为4mm~35mm/s,电动推杆以24V/12V直流永磁电机为动力源,把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

推进一组连杆组织来完结风门、阀门、闸口、挡板等切换任务。选用电动推杆作为执行组织不仅可削减选用气动执行组织所需的气源设备和辅佐设备,也可削减执行组织的分量。气动执行组织在整个操控运转进程中都需求有必定的气压,固然可选用消耗量小的放大器等,但铢积寸累,耗气量仍是宏大的。选用电动推杆执行组织,在改动操控开度时,需求供电,在到达所需开度时就可不再供电,因而从节能看,电动推杆执行组织比气动执行组织有显着节能长处。适用于远距离操作而广泛用于电力、化工、冶金、矿山、轻工、交通、船只等部分的风门、阀门、闸口等组织的启闭、物料装卸、流量操控等。现已被越来越多的部分肯它来替代组织手、液坟阀、减速传动组织的自动设备。

网友A:
感谢分享 推杆在工业上用的还是很多的

楼主:
回楼上,是的;

网友B(2019-08-26):
请问电动推杆的行程什么意思

网友C:
电子工程师弱弱的问一下机械工程师,现在有没有成熟又便宜的3倍甚至以上的推杆?
普通推杆最长长度和最短长度的比基本都只有1.5,折叠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