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二极管

楼主(2017-03-02):
请问哪位大神能告诉下,这个电路图中三极管工作在什么区下?稳压管Q1和Q2的稳压值是3.3V,这样接的话Q1不会烧坏吗

网友A:
此电路肯定错,没有分析的必要。

网友B:
Q1是PNP根本是多余的不起任何作用,电压表2是D2导通电压,电压表1是D1的稳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PNP根本是多余的不起任何作用,电压表2是D2导通电压,电压表1是D1的稳压电压 ...

想问一下,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接都是0.7V,这是为什么啊?这个二极管是已经烧了的,不应该是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肯定错,没有分析的必要。

想问一下,如果去掉三极管,这个电路会不会把D1烧了,我是想用D1做一个稳压输出

楼主查查有关资料,重新设计比修改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如果去掉三极管,这个电路会不会把D1烧了,我是想用D1做一个稳压输出 ...

网上一些用稳压管做稳压的电路,都接了一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