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7-03-02):
请问一下大神 ,我现在在用STM32调试串口,我是想上位机通过USART1发送字符1和2  ,单片机通过USART2返回给上位机字符A和B, 但是USART2一直发送不出数据,求大神告知问题出在哪??感激不尽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stm32f10x_cr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dswjsj.h"
#include"shuju.h"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8]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函数的声明,声明一个RCC_Configuration()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函数的声明,声明一个GPIO_Configuration()函数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使用printf函数的配置文件 ,在main文件中添加stdio.h,在targrt中选中usb micro LIB就行了*******************/
int fputc(int ch,FILE*f)
{
   USART_SendData(USART1,(unsigned char)ch);
   while(!(USART1->SR&USART_FLAG_TXE));
   return(ch);
}
int GetKey()
{
  while(!(USART1->SR&USART_FLAG_RXNE));
  return((int)(USART1->DR&0X1FF));
}

/*******************************************************************************************************/

  int main(void)
  {
   vu16 i=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while(1)
   {
   shuju();

    }

}

/**********************************系统各部分时钟的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是枚举类型变量
RCC_DeInit();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晶振使能,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把RCC_WaitForHSEStartUp()输出参数,即SUCCESS或者ERROR,
                                               //赋给HSEStartUpStatus,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源的1分频,即系统时钟源频率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高速APB时钟源为AHB,且频率是AHB的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低速APB时钟源为AHB,且频率是AHB的2分频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延时周期数为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配置Flash预取缓存使能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配置PLL的时钟源为HSE的1分频,PLLMul倍频数为9
   RCC_PLLCmd(ENABLE);         //PLL使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等待PLL输出达到稳定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源为PLL,即PLL是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等待PLL成为系统时钟源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和USART1的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打开APB1总线上的USART2的的时钟
  }
  /*********************************GPIO口的初始化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USART1_TX -> PA9 , USART1_RX ->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2; //USART2_TX -> PA2 , USART2_RX ->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PA.9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PA.10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PA.5.6.7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1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了中断  2发送使能 3 接收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PC1.2.3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口的初始化配置*********************/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禁止USART时钟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时钟极性低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在第二个边沿捕获数据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入结构体
    USART_Cmd(USART1, ENABLE);//使能串口1

   }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禁止USART时钟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时钟极性低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在第二个边沿捕获数据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USART_ClockInit(USART2,&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入结构体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使能串口2

   }

/*********************************************************/
/*********************头文件shuju.h***********************************/
void shuju()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1)
   {

    USART_SendData(USART2,0x4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2)
   {

USART_SendData(USART2,0x43);
Delay_Secon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