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接触水之后电阻会不会变化

楼主(2017-03-02):
(无正文)

网友A:
导线本身的电阻率不会有变化,这应该能想明白吧?但如果在导线和大地间施加一定电压,触水的话,就会有电流流过,而导线的电阻跟长度有关,根据电压、电流、电阻率就可以计算出至触水点的导线长度。整个计算过程和原理,中学物理课后作业的水平啊。

网友B:
是根据电阻的变化来确定漏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