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仪表放大器 单端信号输入 接地怎么接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02):
引用 网友A:
接到単端信号的另一端,否則不要用仪放,伤錢啊:

不太明白...单端信号一根线输入接到正,负端是不是应该接地,这个“地”是接到哪呢?

网友B:
可以简单地说, 信号地
单端信号, 可以看作是信号与其信号地构成的差分信号.
在要求比较高精度的模拟信号里, 信号地的处理同样非常重要, 要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