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迪文屏通讯

楼主(2017-03-02):
      本人电子小菜一枚,因工作要求接触了迪文触摸屏,主要使触摸屏和DSP电路板进行数据交换,并且让触摸屏实时显示DSP发出的数据。现在没有一点头绪,不知道数据交换通讯应该是个什么步骤,什么思路,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触摸屏出来的其实就是模拟信号    主要要看你的模拟信号被专用芯片处理以后
送出来的 是什么接口?然后考虑和DSP连接的问题

网友B:
迪文屏幕还是比较简单的  图片都放在屏幕里面  ,通过串口 把数据发给屏幕的内存. 就可以自动显示了

网友C:
一看就是做充电桩的男子

网友D:
仔细看看迪文提供的教程和例程,应该就差不多了,我用过迪文的串口屏,感觉还不错。

网友E(2017-09-04):
我也想用用这个屏,兄弟能不能把发送与接收的函数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