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

楼主(2017-03-02):
  在原理图中有市电通过整流滤波输出电压,请问市电是接火线和零线,整流滤波输出端一端是正,另一端是地GND吗?

网友A:
交流单相市电直接整流滤波,整流滤波后的GND并不一定是交流的零线,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要看你采用哪种整流电路。
这种市电直接整流滤波的电路,整流滤波后无论哪一端,人体均不可接触,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

网友B:
GND不等于零线

网友C:
用桥式整流的,二端都不能碰,如果半波整流的,接地端接的是零线,或以碰,但不是安全的想法,不符合安全规范,0线何能碰,因为从10KV的降压变压器的次级零线是接大地(大地池).零线电压测(相对于大地)20V以下。以上产品都是属于热地设计,搞不清楚前,不要随便碰。

网友D:
配电系统   10KV: 400V 的  变压器 三相星形接法 才有 中线(零线),  这个是因为三相交流电是各差120度相位,中线端的失量和 为 0.
但是这对地球大地来说,并不是0 !

三相三角接法的   没有中线(全是火线), 线电压是400V

市交流电整流后,变为直流电。。。
你说的那个GND 是 “热” 地! 可以电死人的

  哎。 我无语,我词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