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电阻的能承受的瞬时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7-03-02):
(无正文)

网友A:
瞬间?
几百瓦肯定没问题。
对于没有明确时间的“短时间”的极限承受能力通常用能量而不是功率表示。

网友B:
只听过耐压和最大电流。。。瞬时功率就不知道了。。
另外1206相当于1/4W电阻

网友C:
好像只有国巨还是太阳诱电讨论过这个问题,电阻的瞬间功率是一个绝热加热过程,确实有指标,请去他们网站上找。

网友D(2022-09-12):
正常规格书上都没有,能抗很大的浪涌电流,具体要实测

网友E:
数据书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