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ADS仿真软件的S参数仿真

楼主(2017-03-03):
1)ADS的S参数仿真中,双端口网络,两个端口都不匹配,S11、S22、S21、S12的含义可以解释下吗?
2)S参数仿真中,term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term元件可以方便理想的设定端接或负载,如你可直接设定50欧或复阻抗值100-j67,j24欧也行,关键还可不受频宽限制,也可自己设置频宽。省去用其他如l.c.r一堆基本元件搭建端接的麻烦吧,仿真更方便。s参数自己查wiki或翻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元件可以方便理想的设定端接或负载,如你可直接设定50欧或复阻抗值100-j67,j24欧也行,关键还可不受频 ...

ADS的S参数和书上定义的相同,矢量网络分析仪也是,以前我一直以为S11还包含了二端口的反射,其实ADS和矢量网络分析是不包含二端口的反射的,当仿真S11时,ADS的二端口term可以看做一个随着二端口网络阻抗变化的端接,随时保持二端口处于匹配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S的S参数和书上定义的相同,矢量网络分析仪也是,以前我一直以为S11还包含了二端口的反射,其实ADS和矢 ...

不明白你的理解。
S参数的定义:R01=R02=R0.如果网络参数改变,S22对R02的反射改变,怎么“随时保持二端口处于匹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理解。
S参数的定义:R01=R02=R0.如果网络参数改变,S22对R02的反射改变,怎么“随时保持二端 ...

我的意思就是ADS和矢量网络分析仪测得的S参数,跟书本上定义的是一样的

网友B(点评):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