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源能不能串联使用?

楼主(2017-03-03):
开关电源能不能串联使用?等电压的,220VAC输入或者48VDC输入,等电压2.7伏输出,输出12路,串连输出,说白了,就是电池的串联充电,电池一致性不好,给串联的电池组进行单节电池充电,同时充电,每一路都要具备单独充电器的性能。

网友A:
一般的,电池组要做匹配,充电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B:
得看你的开关电源了
按理是可以的, 条件是你的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是隔离的

网友C:
前提是开关电源的隔离性好,隔离不好的,等着看冒烟。另外电池可以考虑均压电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