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0脚这个会是什么单片机?好像速度很快

楼主(2017-03-03):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下面单片机的,20个脚,有AD,5V供电中间就是电源,感觉PWM很快。

813462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个51单片机,因为这个是高电平复位的,其他大部分都是低电平复位的

网友B:
快不快都是楼主说了算啊

楼主:
测试了一下,因为60-72M hz 之间. 51没这么快吧

楼主:
这是什么单片机?内部速度如此之快。还没有外部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因为60-72M hz 之间. 51没这么快吧

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快,只是因为测量误差,或者计算方法

楼主:
用5位半万能表测出来的,PWM是通过外界调整的最小分辩率。我测了3组数据,前面有图表,都与64M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