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看这个go语言实现的mqtt

楼主(2017-03-03):
go, ST, se, AN, TE

mqtt.git

github链接

协议分析

MQTT协议中文版by mcxiaoke
最新版本: v1.0.3 2016.02.06
文档地址概述MQTT是一个客户端服务端架构的发布/订阅模式的消息传输协议。它的设计思想是轻巧、开放、简单、规范,易于实现。这些特点使得它对很多场景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受限的环境如机器与机器的通信(M2M)以及物联网环境(IoT)。
说明
MQTT英文原版协议提供了Word格式和HTML格式,我翻译的时候用的Word文档,之前一直提供的是Word文档转换的HTML和PDF共浏览和下载,最近花时间整理了Markdown版本,可以更方便的分章节在线浏览了,转换为Markdown后部分表格的格式不太对,会逐步用图片代替。
目录发现任何翻译问题或格式问题欢迎提PR帮忙完善。

上面所列举go实现的有关说明:

mqttMQTT Clients, Servers and Load Testers in Go
For docs, see: http://godoc.org/github.com/jeffallen/mqtt
For a little discussion of this code see: http://blog.nella.org/mqtt-code-golf
LimitationsAt this time,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apply:
  • QoS level 0 only; messages are only stored in RAM
  • Retain works, but at QoS level 0. Retained messages are lost on server restart.
  • Last will messages are not implemented.
  • Keepalive and timeouts are not implemented.
ServersThe example MQTT servers are in directories mqttsrv and smqttsrv (secured with TLS).
Benchmarking ToolsTo use the benchmarking tools, cd into pingtest, loadtest, or many and type "go build". The tools have reasonable defaults, but you'll also want to use the -help flag to find out what can be tuned.
All benchmarks suck, and these three suck in different ways.
pingtest simulates a number of pairs of clients who are bouncing messages between them as fast as possible. It aims to measure latency of messages through the system when under load.
loadtest simulates a number of pairs of clients where one is sending as fast as possible to the other. Realistically, this ends up testing the ability of the system to decode and queue messages, because any slight inbalance in scheduling of readers causes a pile up of messages from the writer slamming them down the throat of the server.
many simulates a large number of clients who send a low transaction rate. The goal is to eventually use this to achieve 1 million (and more?) concurrent, active MQTT sessions in one server. So far, mqttsrv has survived a load of 40k concurrent connections from many.

@21ic小喇叭 这个也是

@21小跑堂
@ddllxxrr @dong_abc @guojihongwhpu1 @ningling_21 @yyy71cj @renxiaolin ........

楼主:
主要实现都在这个文件: mqtt/mqtt.go

楼主:
文件太长,下面是钱368行:
// Package mqtt implements MQTT clients and servers.
package mqtt

import (
        crand "crypto/rand"
        "errors"
        "fmt"
        "io"
        "log"
        "math/rand"
        "net"
        "runtime"
        "strings"
        "sync"
        "sync/atomic"
        "time"

        proto "github.com/huin/mqtt"
)

// A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eady to make client-id's, if
// they do not provide them to us.
var cliRand *rand.Rand

func init() {
        var seed int64
        var sb [4]byte
        crand.Read(sb[:])
        seed = int64(time.Now().Nanosecond())<<32 |
                int64(sb[0])<<24 | int64(sb[1])<<16 |
                int64(sb[2])<<8 | int64(sb[3])
        cliRand = rand.New(rand.NewSource(seed))
}

type stats struct {
        recv       int64
        sent       int64
        clients    int64
        clientsMax int64
        lastmsgs   int64
}

func (s *stats) messageRecv()      { atomic.AddInt64(&s.recv, 1) }
func (s *stats) messageSend()      { atomic.AddInt64(&s.sent, 1) }
func (s *stats) clientConnect()    { atomic.AddInt64(&s.clients, 1) }
func (s *stats) clientDisconnect() { atomic.AddInt64(&s.clients, -1) }

func statsMessage(topic string, stat int64) *proto.Publish {
        return &proto.Publish{
                Header:    header(dupFalse, proto.QosAtMostOnce, retainTrue),
                TopicName: topic,
                Payload:   newIntPayload(stat),
        }
}

func (s *stats) publish(sub *subscriptions, interval time.Duration) {
        clients := atomic.LoadInt64(&s.clients)
        clientsMax := atomic.LoadInt64(&s.clientsMax)
        if clients > clientsMax {
                clientsMax = clients
                atomic.StoreInt64(&s.clientsMax, clientsMax)
        }
        sub.submit(nil, statsMessage("$SYS/broker/clients/active", clients))
        sub.submit(nil, statsMessage("$SYS/broker/clients/maximum", clientsMax))
        sub.submit(nil, statsMessage("$SYS/broker/messages/received",
                atomic.LoadInt64(&s.recv)))
        sub.submit(nil, statsMessage("$SYS/broker/messages/sent",
                atomic.LoadInt64(&s.sent)))

        msgs := atomic.LoadInt64(&s.recv) + atomic.LoadInt64(&s.sent)
        msgpersec := (msgs - s.lastmsgs) / int64(interval/time.Second)
        // no need for atomic because we are the only reader/writer of it
        s.lastmsgs = msgs

        sub.submit(nil, statsMessage("$SYS/broker/messages/per-sec", msgpersec))
}

// An intPayload implements proto.Payload, and is an int64 that
// formats itself and then prints itself into the payload.
type intPayload string

func newIntPayload(i int64) intPayload {
        return intPayload(fmt.Sprint(i))
}
func (ip intPayload) ReadPayload(r io.Reader) error {
        // not implemented
        return nil
}
func (ip intPayload) WritePayload(w io.Writer) error {
        _, err := w.Write([]byte(string(ip)))
        return err
}
func (ip intPayload) Size() int {
        return len(ip)
}

// A retain holds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correctly manage retained
// messages.
//
// This needs to hold copies of the proto.Publish, not pointers to
// it, or else we can send out one with the wrong retain flag.
type retain struct {
        m    proto.Publish
        wild wild
}

type subscriptions struct {
        workers int
        posts   chan post

        mu        sync.Mutex // guards access to fields below
        subs      map[string][]*incomingConn
        wildcards []wild
        retain    map[string]retain
        stats     *stats
}

// The length of the queue that subscription processing
// workers are taking from.
const postQueue = 100

func newSubscriptions(workers int) *subscriptions {
        s := &subscriptions{
                subs:    make(map[string][]*incomingConn),
                retain:  make(map[string]retain),
                posts:   make(chan post, postQueue),
                workers: workers,
        }
        for i := 0; i < s.workers; i++ {
                go s.run(i)
        }
        return s
}

func (s *subscriptions) sendRetain(topic string, c *incomingConn) {
        s.mu.Lock()
        var tlist []string
        if isWildcard(topic) {

                // TODO: select matching topics from the retain map
        } else {
                tlist = []string{topic}
        }
        for _, t := range tlist {
                if r, ok := s.retain[t]; ok {
                        c.submit(&r.m)
                }
        }
        s.mu.Unlock()
}

func (s *subscriptions) add(topic string, c *incomingConn) {
        s.mu.Lock()
        defer s.mu.Unlock()
        if isWildcard(topic) {
                w := newWild(topic, c)
                if w.valid() {
                        s.wildcards = append(s.wildcards, w)
                }
        } else {
                s.subs[topic] = append(s.subs[topic], c)
        }
}

type wild struct {
        wild []string
        c    *incomingConn
}

func newWild(topic string, c *incomingConn) wild {
        return wild{wild: strings.Split(topic, "/"), c: c}
}

func (w wild) matches(parts []string) bool {
        i := 0
        for i < len(parts) {
                // topic is longer, no match
                if i >= len(w.wild) {
                        return false
                }
                // matched up to here, and now the wildcard says "all others will match"
                if w.wild[i] == "#" {
                        return true
                }
                // text does not match, and there wasn't a + to excuse it
                if parts[i] != w.wild[i] && w.wild[i] != "+" {
                        return false
                }
                i++
        }

        // make finance/stock/ibm/# match finance/stock/ibm
        if i == len(w.wild)-1 && w.wild[len(w.wild)-1] == "#" {
                return true
        }

        if i == len(w.wild)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Find all connections that are subscribed to this topic.
func (s *subscriptions) subscribers(topic string) []*incomingConn {
        s.mu.Lock()
        defer s.mu.Unlock()

        // non-wildcard subscribers
        res := s.subs[topic]

        // process wildcards
        parts := strings.Split(topic, "/")
        for _, w := range s.wildcards {
                if w.matches(parts) {
                        res = append(res, w.c)
                }
        }

        return res
}

// Remove all subscriptions that refer to a connection.
func (s *subscriptions) unsubAll(c *incomingConn) {
        s.mu.Lock()
        for _, v := range s.subs {
                for i := range v {
                        if v[i] == c {
                                v[i] = nil
                        }
                }
        }

        // remove any associated entries in the wildcard list
        var wildNew []wild
        for i := 0; i < len(s.wildcards); i++ {
                if s.wildcards[i].c != c {
                        wildNew = append(wildNew, s.wildcards[i])
                }
        }
        s.wildcards = wildNew

        s.mu.Unlock()
}

// Remove the subscription to topic for a given connection.
func (s *subscriptions) unsub(topic string, c *incomingConn) {
        s.mu.Lock()
        if subs, ok := s.subs[topic]; ok {
                nils := 0

                // Search the list, removing references to our connection.
                // At the same time, count the nils to see if this list is now empty.
                for i := 0; i < len(subs); i++ {
                        if subs[i] == c {
                                subs[i] = nil
                        }
                        if subs[i] == nil {
                                nils++
                        }
                }

                if nils == len(subs) {
                        delete(s.subs, topic)
                }
        }
        s.mu.Unlock()
}

// The subscription processing worker.
func (s *subscriptions) run(id int) {
        tag := fmt.Sprintf("worker %d ", id)
        log.Print(tag, "started")
        for post := range s.posts {
                // Remember the original retain setting, but send out immediate
                // copies without retain: "When a server sends a PUBLISH to a client
                // as a result of a subscription that already existed when the
                // original PUBLISH arrived, the Retain flag should not be set,
                // regardless of the Retain flag of the original PUBLISH.
                isRetain := post.m.Header.Retain
                post.m.Header.Retain = false

                // Handle "retain with payload size zero = delete retain".
                // Once the delete is done, return instead of continuing.
                if isRetain && post.m.Payload.Size() == 0 {
                        s.mu.Lock()
                        delete(s.retain, post.m.TopicName)
                        s.mu.Unlock()
                        return
                }

                // Find all the connections that should be notified of this message.
                conns := s.subscribers(post.m.TopicName)

                // Queue the outgoing messages
                for _, c := range conns {
                        // Do not echo messages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if c == post.c {
                                continue
                        }

                        if c != nil {
                                c.submit(post.m)
                        }
                }

                if isRetain {
                        s.mu.Lock()
                        // Save a copy of it, and set that copy's Retain to true, so that
                        // when we send it out later we notify new subscribers that this
                        // is an old message.
                        msg := *post.m
                        msg.Header.Retain = true
                        s.retain[post.m.TopicName] = retain{m: msg}
                        s.mu.Unlock()
                }
        }
}

func (s *subscriptions) submit(c *incomingConn, m *proto.Publish) {
        s.posts <- post{c: c, m: m}
}

// A post is a unit of work for the subscription processing workers.
type post struct {
        c *incomingConn
        m *proto.Publish
}

// A Server holds all the state associated with an MQTT server.
type Server struct {
        l             net.Listener
        subs          *subscriptions
        stats         *stats
        Done          chan struct{}
        StatsInterval time.Duration // Defaults to 10 seconds. Must be set using sync/atomic.StoreInt64().
        Dump          bool          // When true, dump the messages in and out.
        rand          *rand.Rand
}

// NewServer creates a new MQTT server, which accepts connections from
// the given listener. When the server is stopped (for instance by
// another goroutine closing the net.Listener), channel Done will become
// readable.
func NewServer(l net.Listener) *Server {
        svr := &Server{
                l:             l,
                stats:         &stats{},
                Done:          make(chan struct{}),
                StatsInterval: time.Second * 10,
                subs:          newSubscriptions(runtime.GOMAXPROCS(0)),
        }

        // start the stats reporting goroutine
        go func() {
                for {
                        svr.stats.publish(svr.subs, svr.StatsInterval)
                        select {
                        case <-svr.Done:
                                return
                        default:
                                // keep going
                        }
                        time.Sleep(svr.StatsInterval)
                }
        }()

        return svr
}

网友A:
慢慢玩吧,有你爽的时候

楼主:
接下来是后半部分:
// Start makes the Server start accepting and handling connections.
func (s *Server) Start() {
        go func() {
                for {
                        conn, err := s.l.Accept()
                        if err != nil {
                                log.Print("Accept: ", err)
                                break
                        }

                        cli := s.newIncomingConn(conn)
                        s.stats.clientConnect()
                        cli.start()
                }
                close(s.Done)
        }()
}

// An IncomingConn represents a connection into a Server.
type incomingConn struct {
        svr      *Server
        conn     net.Conn
        jobs     chan job
        clientid string
        Done     chan struct{}
}

var clients = make(map[string]*incomingConn)
var clientsMu sync.Mutex

const sendingQueueLength = 10000

// newIncomingConn creates a new incomingConn associated with this
// server. The connection becomes the property of the incomingConn
// and should not be touched again by the caller until the Done
// channel becomes readable.
func (s *Server) newIncomingConn(conn net.Conn) *incomingConn {
        return &incomingConn{
                svr:  s,
                conn: conn,
                jobs: make(chan job, sendingQueueLength),
                Done: make(chan struct{}),
        }
}

type receipt chan struct{}

// Wait for the receipt to indicate that the job is done.
func (r receipt) wait() {
        // TODO: timeout
        <-r
}

type job struct {
        m proto.Message
        r receipt
}

// Start reading and writing on this connection.
func (c *incomingConn) start() {
        go c.reader()
        go c.writer()
}

// Add this        connection to the map, or find out that an existing connection
// already exists for the same client-id.
func (c *incomingConn) add() *incomingConn {
        clientsMu.Lock()
        defer clientsMu.Unlock()

        existing, ok := clients[c.clientid]
        if !ok {
                // this client id already exists, return it
                return existing
        }

        clients[c.clientid] = c
        return nil
}

// Delete a connection; the conection must be closed by the caller first.
func (c *incomingConn) del() {
        clientsMu.Lock()
        defer clientsMu.Unlock()
        delete(clients, c.clientid)
        return
}

// Replace any existing connection with this one. The one to be replaced,
// if any, must be closed first by the caller.
func (c *incomingConn) replace() {
        clientsMu.Lock()
        defer clientsMu.Unlock()

        // Check that any existing connection is already closed.
        existing, ok := clients[c.clientid]
        if ok {
                die := false
                select {
                case _, ok := <-existing.jobs:
                        // what? we are expecting that this channel is closed!
                        if ok {
                                die = true
                        }
                default:
                        die = true
                }
                if die {
                        panic("attempting to replace a connection that is not closed")
                }

                delete(clients, c.clientid)
        }

        clients[c.clientid] = c
        return
}

// Queue a message; no notification of sending is done.
func (c *incomingConn) submit(m proto.Message) {
        j := job{m: m}
        select {
        case c.jobs <- j:
        default:
                log.Print(c, ": failed to submit message")
        }
        return
}

func (c *incomingConn) String() string {
        return fmt.Sprintf("{IncomingConn: %v}", c.clientid)
}

// Queue a message, returns a channel that will be readable
// when the message is sent.
func (c *incomingConn) submitSync(m proto.Message) receipt {
        j := job{m: m, r: make(receipt)}
        c.jobs <- j
        return j.r
}

func (c *incomingConn) reader() {
        // On exit, close the connection and arrange for the writer to exit
        // by closing the output channel.
        defer func() {
                c.conn.Close()
                c.svr.stats.clientDisconnect()
                close(c.jobs)
        }()

        for {
                // TODO: timeout (first message and/or keepalives)
                m, err := proto.DecodeOneMessage(c.conn, nil)
                if err != nil {
                        if err == io.EOF {
                                return
                        }
                        if strings.HasSuffix(err.Error(), "use of closed network connection") {
                                return
                        }
                        log.Print("reader: ", err)
                        return
                }
                c.svr.stats.messageRecv()

                if c.svr.Dump {
                        log.Printf("dump  in: %T", m)
                }

                switch m := m.(type) {
                case *proto.Connect:
                        rc := proto.RetCodeAccepted

                        if m.ProtocolName != "MQIsdp" ||
                                m.ProtocolVersion != 3 {
                                log.Print("reader: reject connection from ", m.ProtocolName, " version ", m.ProtocolVersion)
                                rc = proto.RetCodeUnacceptableProtocolVersion
                        }

                        // Check client id.
                        if len(m.ClientId) < 1 || len(m.ClientId) > 23 {
                                rc = proto.RetCodeIdentifierRejected
                        }
                        c.clientid = m.ClientId

                        // Disconnect existing connections.
                        if existing := c.add(); existing != nil {
                                disconnect := &proto.Disconnect{}
                                r := existing.submitSync(disconnect)
                                r.wait()
                                existing.del()
                        }
                        c.add()

                        // TODO: Last will

                        connack := &proto.ConnAck{
                                ReturnCode: rc,
                        }
                        c.submit(connack)

                        // close connection if it was a bad connect
                        if rc != proto.RetCodeAccepted {
                                log.Printf("Connection refused for %v: %v", c.conn.RemoteAddr(), ConnectionErrors[rc])
                                return
                        }

                        // Log in mosquitto format.
                        clean := 0
                        if m.CleanSession {
                                clean = 1
                        }
                        log.Printf("New client connected from %v as %v (c%v, k%v).", c.conn.RemoteAddr(), c.clientid, clean, m.KeepAliveTimer)

                case *proto.Publish:
                        // TODO: Proper QoS support
                        if m.Header.QosLevel != proto.QosAtMostOnce {
                                log.Printf("reader: no support for QoS %v yet", m.Header.QosLevel)
                                return
                        }
                        if m.Header.QosLevel != proto.QosAtMostOnce && m.MessageId == 0 {
                                // Invalid message ID. See MQTT-2.3.1-1.
                                log.Printf("reader: invalid MessageId in PUBLISH.")
                                return
                        }
                        if isWildcard(m.TopicName) {
                                log.Print("reader: ignoring PUBLISH with wildcard topic ", m.TopicName)
                        } else {
                                c.svr.subs.submit(c, m)
                        }
                        c.submit(&proto.PubAck{MessageId: m.MessageId})

                case *proto.PingReq:
                        c.submit(&proto.PingResp{})

                case *proto.Subscribe:
                        if m.Header.QosLevel != proto.QosAtLeastOnce {
                                // protocol error, disconnect
                                return
                        }
                        if m.MessageId == 0 {
                                // Invalid message ID. See MQTT-2.3.1-1.
                                log.Printf("reader: invalid MessageId in SUBSCRIBE.")
                                return
                        }
                        suback := &proto.SubAck{
                                MessageId: m.MessageId,
                                TopicsQos: make([]proto.QosLevel, len(m.Topics)),
                        }
                        for i, tq := range m.Topics {
                                // TODO: Handle varying QoS correctly
                                c.svr.subs.add(tq.Topic, c)
                                suback.TopicsQos[i] = proto.QosAtMostOnce
                        }
                        c.submit(suback)

                        // Process retained messages.
                        for _, tq := range m.Topics {
                                c.svr.subs.sendRetain(tq.Topic, c)
                        }

                case *proto.Unsubscribe:
                        if m.Header.QosLevel != proto.QosAtMostOnce && m.MessageId == 0 {
                                // Invalid message ID. See MQTT-2.3.1-1.
                                log.Printf("reader: invalid MessageId in UNSUBSCRIBE.")
                                return
                        }
                        for _, t := range m.Topics {
                                c.svr.subs.unsub(t, c)
                        }
                        ack := &proto.UnsubAck{MessageId: m.MessageId}
                        c.submit(ack)

                case *proto.Disconnect:
                        return

                default:
                        log.Printf("reader: unknown msg type %T", m)
                        return
                }
        }
}

func (c *incomingConn) writer() {

        // Close connection on exit in order to cause reader to exit.
        defer func() {
                c.conn.Close()
                c.del()
                c.svr.subs.unsubAll(c)
        }()

        for job := range c.jobs {
                if c.svr.Dump {
                        log.Printf("dump out: %T", job.m)
                }

                // TODO: write timeout
                err := job.m.Encode(c.conn)
                if job.r != nil {
                        // notifiy the sender that this message is sent
                        close(job.r)
                }
                if err != nil {
                        // This one is not interesting; it happens when clients
                        // disappear before we send their acks.
                        oe, isoe := err.(*net.OpError)
                        if isoe && oe.Err.Error() == "use of closed network connection" {
                                return
                        }
                        // In Go < 1.5, the error is not an OpError.
                        if err.Error() == "use of closed network connection" {
                                return
                        }

                        log.Print("writer: ", err)
                        return
                }
                c.svr.stats.messageSend()

                if _, ok := job.m.(*proto.Disconnect); ok {
                        log.Print("writer: sent disconnect message")
                        return
                }
        }
}

// header is used to initialize a proto.Header when the zero value
// is not correct. The zero value of proto.Header is
// the equivalent of header(dupFalse, proto.QosAtMostOnce, retainFalse)
// and is correct for most messages.
func header(d dupFlag, q proto.QosLevel, r retainFlag) proto.Header {
        return proto.Header{
                DupFlag: bool(d), QosLevel: q, Retain: bool(r),
        }
}

type retainFlag bool
type dupFlag bool

const (
        retainFalse retainFlag = false
        retainTrue             = true
        dupFalse    dupFlag    = false
        dupTrue                = true
)

func isWildcard(topic string) bool {
        if strings.Contains(topic, "#") || strings.Contains(topic, "+")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func (w wild) valid() bool {
        for i, part := range w.wild {
                // catch things like finance#
                if isWildcard(part) && len(part) != 1 {
                        return false
                }
                // # can only occur as the last part
                if part == "#" && i != len(w.wild)-1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const clientQueueLength = 100

// A ClientConn holds all the state associated with a connection
// to an MQTT server. It should be allocated via NewClientConn.
// Concurrent access to a ClientConn is NOT safe.
type ClientConn struct {
        ClientId string              // May be set before the call to Connect.
        Dump     bool                // When true, dump the messages in and out.
        Incoming chan *proto.Publish // Incoming messages arrive on this channel.
        id       uint16              // next MessageId
        out      chan job
        conn     net.Conn
        done     chan struct{} // This channel will be readable once a Disconnect has been successfully sent and the connection is closed.
        connack  chan *proto.ConnAck
        suback   chan *proto.SubAck
}

// NewClientConn allocates a new ClientConn.
func NewClientConn(c net.Conn) *ClientConn {
        cc := &ClientConn{
                conn:     c,
                id:       1,
                out:      make(chan job, clientQueueLength),
                Incoming: make(chan *proto.Publish, clientQueueLength),
                done:     make(chan struct{}),
                connack:  make(chan *proto.ConnAck),
                suback:   make(chan *proto.SubAck),
        }
        go cc.reader()
        go cc.writer()
        return cc
}

func (c *ClientConn) reader() {
        defer func() {
                // Cause the writer to exit.
                close(c.out)
                // Cause any goroutines waiting on messages to arrive to exit.
                close(c.Incoming)
                c.conn.Close()
        }()

        for {
                // TODO: timeout (first message and/or keepalives)
                m, err := proto.DecodeOneMessage(c.conn, nil)
                if err != nil {
                        if err == io.EOF {
                                return
                        }
                        if strings.HasSuffix(err.Error(), "use of closed network connection") {
                                return
                        }
                        log.Print("cli reader: ", err)
                        return
                }

                if c.Dump {
                        log.Printf("dump  in: %T", m)
                }

                switch m := m.(type) {
                case *proto.Publish:
                        c.Incoming <- m
                case *proto.PubAck:
                        // ignore these
                        continue
                case *proto.ConnAck:
                        c.connack <- m
                case *proto.SubAck:
                        c.suback <- m
                case *proto.Disconnect:
                        return
                default:
                        log.Printf("cli reader: got msg type %T", m)
                }
        }
}

func (c *ClientConn) writer() {
        // Close connection on exit in order to cause reader to exit.
        defer func() {
                // Signal to Disconnect() that the message is on its way, or
                // that the connection is closing one way or the other...
                close(c.done)
        }()

        for job := range c.out {
                if c.Dump {
                        log.Printf("dump out: %T", job.m)
                }

                // TODO: write timeout
                err := job.m.Encode(c.conn)
                if job.r != nil {
                        close(job.r)
                }

                if err != nil {
                        log.Print("cli writer: ", err)
                        return
                }

                if _, ok := job.m.(*proto.Disconnect); ok {
                        return
                }
        }
}

// Connect sends the CONNECT message to the server. If the ClientId is not already
// set, use a default (a 63-bit decimal random number). The "clean session"
// bit is always set.
func (c *ClientConn) Connect(user, pass string) error {
        // TODO: Keepalive timer
        if c.ClientId == "" {
                c.ClientId = fmt.Sprint(cliRand.Int63())
        }
        req := &proto.Connect{
                ProtocolName:    "MQIsdp",
                ProtocolVersion: 3,
                ClientId:        c.ClientId,
                CleanSession:    true,
        }
        if user != "" {
                req.UsernameFlag = true
                req.PasswordFlag = true
                req.Username = user
                req.Password = pass
        }

        c.sync(req)
        ack := <-c.connack
        return ConnectionErrors[ack.ReturnCode]
}

// ConnectionErrors is an array of errors corresponding to the
// Connect return codes specified in the specification.
var ConnectionErrors = [6]error{
        nil, // Connection Accepted (not an error)
        errors.New("Connection Refused: unacceptable protocol version"),
        errors.New("Connection Refused: identifier rejected"),
        errors.New("Connection Refused: server unavailable"),
        errors.New("Connection Refused: bad user name or password"),
        errors.New("Connection Refused: not authorized"),
}

// Disconnect sends a DISCONNECT message to the server. This function
// blocks until the disconnect message is actually sent, and the connection
// is closed.
func (c *ClientConn) Disconnect() {
        c.sync(&proto.Disconnect{})
        <-c.done
}

func (c *ClientConn) nextid() uint16 {
        id := c.id
        c.id++
        return id
}

// Subscribe subscribes this connection to a list of topics. Messages
// will be delivered on the Incoming channel.
func (c *ClientConn) Subscribe(tqs []proto.TopicQos) *proto.SubAck {
        c.sync(&proto.Subscribe{
                Header:    header(dupFalse, proto.QosAtLeastOnce, retainFalse),
                MessageId: c.nextid(),
                Topics:    tqs,
        })
        ack := <-c.suback
        return ack
}

// Publish publishes the given message to the MQTT server.
// The QosLevel of the message must be QosAtLeastOnce for now.
func (c *ClientConn) Publish(m *proto.Publish) {
        if m.QosLevel != proto.QosAtMostOnce {
                panic("unsupported QoS level")
        }
        m.MessageId = c.nextid()
        c.out <- job{m: m}
}

// sync sends a message and blocks until it was actually sent.
func (c *ClientConn) sync(m proto.Message) {
        j := job{m: m, r: make(receipt)}
        c.out <- j
        <-j.r
        return
}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件太长,下面是钱368行:

// Package mqtt implements MQTT clients and servers.

记下来就一起读一下这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件太长,下面是钱368行:

第23行 var cliRand *rand.Rand 声明一个Rand类型的指针变量cliRand;

第25行 func init() 也就输入(Read)参数到sb,然后算出一个seed,最后将输入seed创建的Rand赋值给cliRand

第35行 type stats struct 是个一组统计值。后面几个func定义了它的几个方法。应该是统计上述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玩吧,有你爽的时候

网友A:
这个代码我没仔细看过,并且mqtt服务器的代码也不用自己写,客户端会用api函数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我没仔细看过,并且mqtt服务器的代码也不用自己写,客户端会用api函数就OK ...

如果要做个服务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做个服务器呢?

你确认你自己写的比人家反复锤炼的好?我不需要自己写,我只需要把人家服务器的代码跑到自己的机器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自己写的比人家反复锤炼的好?我不需要自己写,我只需要把人家服务器的代码跑到自己的机器就OK ...

我不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的,但我的比他们更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的,但我的比他们更实用。

楼主:
必须的,否则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的,否则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你在学习,看来是小看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在学习,看来是小看你啦

实践就是做好的学习,等学完了也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在学习,看来是小看你啦

还有,物联网是复杂的,决定了短时间没有哪家能一统江湖,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件太长,下面是钱368行:

第48行 func statsMessage(topic string, stat int64) *proto.Publish
    * 这里引用到了另外一个github项目:github.com/huin/mqtt  /huin/mqtt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摩拜一眼,仍是不明觉厉

其实就是go语言和mqtt协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都不熟悉呀

我也在学mqt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支持楼主ing……

谢谢。

网友D:
这种语言怎么跟C++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语言怎么跟C++很相似

比c++容易,没有malloc和free。天然支持并发。

楼主:
通过 github.com/huin/mqtt项目解析
我们了解到本项目所调用的 github.com/huin/mqtt 主要解决了消息的解析与构建。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本项目。

网友E:
感觉有点高难

楼主:
也还好啦,看两个项目,习惯就好了。这里面没有复杂的结果,没有难懂的算法,对着mqtt协议(上面都有)多看一下就行了。

楼主:
继续下面的分析之前,先一起学习一下 第四章 操作行为 Operational behavior

楼主:
mqtt协议对网络的要求:
  1. 网络连接 Network Connections

  2. MQTT协议要求基础传输层能够提供有序的、可靠的、双向传输(从客户端到服务端 和从服务端到客户端)的字节流。

  3.     非规范评注

  4.     MQTT 3.1使用的传输层协议是 [RFC793] 定义的TCP/IP协议。下面的协议也支持:

  5.     TLS协议 [RFC5246]
  6.     WebSocket协议 [RFC6455]

  7.     非规范评注

  8.     TCP端口8883和1883已在IANA注册,分别用于MQTT的TLS和非TLS通信。

  9. 无连接的网络传输协议如UDP是不支持的,因为他们可能会丢失数据包或对数据包重排序。
这里规定了mqtt对网络连接的要求,有三种可以满足需要,包括TCP/IP。UDP不支持

其中,TLS是传输层安全协议(Transport Layer Security,缩写:TLS),及其前身安全套接层(Secure Sockets Layer,缩写:SSL)是一种安全协议,目的是为互联网通信提供安全及数据完整性保障。
一个go的实现例子: 使用Go实现TLS 服务器和客户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mqtt协议对网络的要求:
这里规定了mqtt对网络连接的要求,有三种可以满足需要,包括TCP/IP。UDP不支持

对网络故障的处理:
  1. 网络故障

  2. 在任何网络环境下,都会出现一方连接失败,比如离开公司大门那一刻没有了WIFI信号。但持续连接的另一端-服务器可能不能立即知道对方已断开。类似网络异常情况,都有可能在消息发送的过程中出现,消息发送出去,就丢失了。

  3. MQTT协议假定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稳定情况一般,彼此之通信管道不可靠,一旦客户端网络断开,情况就会很严重,很难恢复原状。

  4. 但别忘记,很多客户端会有永久性存储设备支持,比如闪存ROM、存储卡等,在通信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可以用于保存关键数据或状态信息等。

  5. 总之,异常网络情况很复杂,只能小心处理之。

楼主:
QoS leavel 和 消息重传机制关系:
  1. 消息重发策略

  2. 在QoS > 0情况下,PUBLISH、PUBREL、SUBSCRIBE、UNSUBSCRIBE等类型消息在发送者发送完之后,需要等待一个响应消息,若在一个指定时间段内没有收到,发送者可能需要重试。重发的消息,要求DUP标记要设置为1.

  3. 等待响应的超时应该在消息成功发送之后开始算起,并且等待超时应该是可以配置选项,以便在下一次重试的时候,适当加大。比如第一次重试超时10秒,下一次可能为20秒,再一次重试可能为60秒呢。当然,还要有一个重试次数限制的。

  4. 还有一种情况,客户端重新连接,但未在可变头部中设置clean session标记,但双方(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应该重试先前未发送的动态消息(in-flight messages)。客户端不被强制要求发送未被确认的消息,但服务器端就得需要重发那些未被去确认的消息。
  5. QoS level决定的消息流

  6. QoS level为Quality of Service level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服务质量等级。

  7. MQTT 3.1协议在"4.1 Quality of Service levels and flows"章节中,仅仅讨论了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发布流程,不太完整。因为决定消息到达率,能够提升发送质量的,应该是服务器发布PUBLISH消息到订阅者这一消息流方向。

楼主:
各个级别的详细情况:

QoS level 0

至多发送一次,发送即丢弃。没有确认消息,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收到。
Client         Message and direction         Server
QoS = 0         PUBLISH
---------->         Action: Publish message to subscribers then Forget
Reception: <=1

针对的消息不重要,丢失也无所谓。

网络层面,传输压力小。

QoS level 1

所有QoS level 1都要在可变头部中附加一个16位的消息ID。

SUBSCRIBE和UNSUBSCRIBE消息使用QoS level 1。

针对消息的发布,Qos level 1,意味着消息至少被传输一次。

发送者若在一段时间内接收不到PUBACK消息,发送者需要打开DUB标记为1,然后重新发送PUBLISH消息。因此会导致接收方可能会收到两次PUBLISH消息。针对客户端发布消息到服务器的消息流:
Client         Message and direction         Server
QoS = 1
DUP = 0
Message ID = x

Action: Store message
        PUBLISH
---------->
Actions:

    Store message
    Publish message to subscribers

    Delete message

Reception: >=1
Action: Discard message         PUBACK
<----------
Message ID = x

针对服务器发布到订阅者的消息流:
Server         Message and direction         Subscriber
QoS = 1
DUP = 0
Message ID = x         PUBLISH
---------->
Actions:

    Store message
    Make message available

Reception: >=1

        PUBACK
<----------
Message ID = x

发布者(客户端/服务器)若因种种异常接收不到PUBACK消息,会再次重新发送PUBLISH消息,同时设置DUP标记为1。接收者以服务器为例,这可能会导致服务器收到重复消息,按照流程,broker(服务器)发布消息到订阅者(会导致订阅者接收到重复消息),然后发送一条PUBACK确认消息到发布者。

在业务层面,或许可以弥补MQTT协议的不足之处:重试的消息ID一定要一致接收方一定判断当前接收的消息ID是否已经接受过

但一样不能够完全确保,消息一定到达了。

QoS level 2

仅仅在PUBLISH类型消息中出现,要求在可变头部中要附加消息ID。

级别高,通信压力稍大些,但确保了仅仅传输接收一次。

先看协议中流程图,Client -> Server方向,会有一个总体印象:
Client         Message and direction         Server
QoS = 2
DUP = 0
Message ID = x

Action: Store message
        PUBLISH
---------->         Action(a) Store message

or
Actions(b):

    Store message ID
    Publish message to subscribers

          PUBREC
<----------         Message ID = x
Message ID = x         PUBREL
---------->         Actions(a):

    Publish message to subscribers
    Delete message

or
Action(b): Delete message ID
Action: Discard message         PUBCOMP
<----------         Message ID = x

Server -> Subscriber:
Server         Message and direction         Subscriber
QoS = 2
DUP = 0
Message ID = x         PUBLISH
---------->         Action: Store message
          PUBREC
<----------         Message ID = x
Message ID = x         PUBREL
---------->         Actions:

    Make message available

        PUBCOMP
<----------         Message ID = x

Server端采取的方案a和b,都包含了何时消息有效,何时处理消息。两个方案二选一,Server端自己决定。但无论死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在QoS level 2协议范畴下,不受影响。若一方没有接收到对应的确认消息,会从最近一次需要确认的消息重试,以便整个(QoS level 2)流程打通。
消息顺序

消息顺序会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对于服务器程序,必须保证消息传递流程的每个阶段要和开始的顺序一致。例如,在QoS level 2定义的消息流中,PUBREL流必须和PUBLISH流具有相同的顺序发送:
Client         Message and direction         Server
          PUBLISH 1
---------->
PUBLISH 2
---------->
PUBLISH 3
---------->

          PUBREC 1
<----------
PUBREC 2
<----------

          PUBREL 1
---------->

          PUBREC 3
<----------

          PUBREL 2
---------->

          PUBCOMP 1
<----------

          PUBREL 3
---------->

          PUBCOMP 2
<----------
PUBCOMP 3
<----------

流动消息(in-flight messages)数量允许有一个可保证的效果:

    在流动消息(in-flight)窗口1中,每个传递流在下一个流开始之前完成。这保证消息以提交的顺序传递
    在流动消息(in-flight)大于1的窗口,只能在QoS level内被保证消息的顺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在学习,看来是小看你啦

你好!MQTT的服务器可以搭建吗?积分不够,不能直接发信息给你。我的q.q 4376-78-222.

网友G:
我确实打算看看go语言实现的分布式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确实打算看看go语言实现的分布式设计。

p2p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MQTT的服务器可以搭建吗?积分不够,不能直接发信息给你。我的q.q 4376-78-222. ...

可以搭建,ubuntu下 sudo apt-get install mosquitto

网友H:
膜拜一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搭建,ubuntu下 sudo apt-get install mosquitto

Ubuntu  install mosquitto服务器 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Ubuntu  install mosquitto服务器 联系方式?

方法都告诉你了,哈哈

网友F:
试过,LINUX不会,想出钱请他搭建。

楼主:
继续,看代码很累,先把server和client的demo跑起来,根据代码来分析。

网友G:
不是,就是常规的视频服务器。其实嵌入式多核SOC也适合分布式,常用模块封装成基础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就是常规的视频服务器。其实嵌入式多核SOC也适合分布式,常用模块封装成基础服务。 ...

嵌入式多核SOC做分布式的优势在哪?

楼主(2017-06-12):
mosquitto用着可以

网友I(2018-03-27):
Go 语言写起来是爽了,打算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