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司机电快速脉冲群试验和射频场传导骚扰试验哪个...

楼主(2017-03-03):
如题,我的产品主要是接口是电源和RS485通讯端口。
1、现,EFT脉冲群试验,单打电源做到正负3.5KV(2.5KHz或5KHz)没问题。
2、电源和485信号线通过耦合夹一起打,EFT可以做到正负2.5KV(5KHz)没问题。当然试验过程的方式不是严格按标准,就是走线什么的怎么方便怎么来,线细也比较长,比标准做法应该给严苛一点吧。
3、然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试验,苦于是在没有设备可做,只能听天由命,试验标准是0.15~80MHz,电压为140dBuV,调制幅度80%(1KHz,正弦),此种对应GB就是载波为10V的等级,调制深度80%,将150KHz~80MHz的高频干扰加到载波上,通过耦合夹耦合到电源线和485信号线,试验方式和EFT的信号线方式类似,只是频段较宽且高频。
4、请问根据我的EFT试验结果,能不能预测一下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试验通过10V等级的概率高不高?请大神带路,非常感谢?
5、附:我的产品是液晶屏,我感觉这个没有一点问题,最主要是担心485信号线在试验中会发生通讯掉线。对,主要是信号线。

网友A(点评):
EFT测试时是在电源、信号线上耦合高压(KV级)脉冲群,频率一版为5K、100k固定的值 而传导是在电源上施加3V~10V的低压干扰,干扰的频率从几百KHz~几十MHz 楼主担心485信号在传导实验中受到干扰,也有可能的,虽然差模信号抗扰能力强,但高频干扰可能会扰乱通信的时序

网友B:
不能预测
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C:
EFT是尖峰脉冲,射频场传导骚扰是扫频正弦调幅波测试,这两个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