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死机问题

楼主(2017-03-03):
新唐MCU MINI54在使用过程中,变量会突然变化,或者程序不按设计思路运行。程序中有使用FMC,是否是FMC导致的问题?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软件问题,有哪里溢出了

网友B:
不按照思路是什么意思?是跑飞了,还是个别语句没有执行跳过了,有的可能是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C:
这世界上还真难找到跑不飞的单片机

网友D:
估计自己软件的问题 ,新唐还是一颗比较稳定的芯

网友E:
应该是哪儿设计的问题,在改寄存器前后都要解锁,锁定

网友F:
没出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哪儿没弄对。跟芯片本身无关。

网友G:
修改好没,一般什么情况造成了死机?

网友H:
如果是代碼跑飛的問題,可以把斷點定在hardfault.
看是代碼那邊出現了問題

网友I:
去掉FMC试试看。

网友J:
FMC是个什么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