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监控电源小常识

楼主(2017-03-03):
电源是一种把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装置,习惯于称之为电源,或电源适配器。DC插头的结构形式有单头线和并联型多头线。在日常生活中,电源处处都会用到的,你对电源了解多少?安防电源是专业为安防类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的电源适配器,以纹波小,寿命长而特殊。
第一、摄像机与电源:
一般:直径为Φ5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10mA/颗,直径为Φ8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30mA/颗,直径为Φ8mm带聚光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50mA/颗,直径为Φ10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70mA/颗,而每台摄像机(彩色)依本身来讲也需要耗电150-250mA左右电流,也就是说您选用网络摄像机的价值有多少颗红外灯,还应该乘以每一颗灯所需的电流量得出灯所需的总电流,再加上摄像机本身所需的电流200mA(取平均值),红外机如果还另带电动变焦镜头,那么还得加上电动镜头所需要的电流800mA左右后,就得出整个红外线变焦摄像机所需要的工作电流了;特别提示您一点,在施工布线时要注意:电流在载体导线上的强度为2A/mm2线经(国际标准),行业内实际使用一般为3A/mm2线经,即1mm2大小的线只能最大允许通过3A电流,也就是说如果您选用的导线截面积为1mm2,即使您选用10A或更大的电源供电,被供到设备的实际电流不会超过3A,导致您选用的电源电功率利用不全,可见输电载体导线的正确选用是很关键的,这种情形广大顾客朋友们可采用多线分流供电方式以求匹配。值得注意的是红外机的红外灯还分进口和国产的,实际需要的电功率也不一样。
第二、电源分类:
1、线性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两大类型。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有一类与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不同的线性稳压电源就是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它的电路型式主要有单端反激式,单端正激式、半桥式、推挽式和全桥式。它和线性电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变压器不工作在工频而是工作在几十千赫兹到几兆赫兹。功能管不是工作在饱和及截止区,而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电源因此而得名,开关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缺点是相对于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来说纹波较大,一般≤1%VO(P-P)。
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功率器件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靠调整管之间的电压降来稳压输出。由于调整管静态损耗大,需要安装一个很大的散热器给它散热。而且由于变压器工作在工频(50Hz)上,所以重量较大。该类电源优点是稳定性高,纹波极小,易做成多路,输出连续可调的成品。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效率相对较低。这类稳定电源又有很多种,从输出性质可分为稳压电源和稳流电源及集稳压、稳流于一身的稳压稳流(双稳)电源。
2、逆变电源:一般指将低压的直流电转变成高压或低压的交流电的装置,一般逆变电源中自带有蓄电池,电脑城买的UPS电源也就是逆变电源中的一种,不过它带的蓄电池较小,停电后电脑只能工作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主要用在突然停电时继续为电脑供电,我们有时间把未保存的资料保存下来。

3、交流电源:一般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我国交流电供电的标准规定为220V50赫兹,日本等国家为110V60赫兹,电源用的插头和插座也有所不同,交流电随时间变化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变化形式的交流电其应用范围和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以正弦波交流电应用最广泛。

请浏览更多的智能安防监控、智能家居:fsjtaf.com

网友A(2019-11-12):
每平方2A太过保守了吧,比较浪费。
铝线并且截面超过100平方许用电流是每平方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