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LCR转折频率简便计算

楼主(2017-03-03):
滤波电路涉及到电感,分析的图表曲线和计算式更加吓人。本帖尝试简便算法,使用一下“上大人”分析法。
LCR转折频率简便计算
1),LC电路电容并联电阻使谐振周期等于转折周期,To=2π(RL//R)C=2π√(LC),其中RL是L等效电阻。或者谐振频率等于转折频率,Fo=1/2π(RL//R)C=1/2π√(LC)。电路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
2),根据To=2π(RL//R)C=2π√(LC)关系式,
file:///C:/t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设计并联电阻(RL//R)=√(LC)/C,取值R=0.7(RL//R)=0.7√(LC)/C,模电中0.7(即1/√2)真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整个电路电阻是 (RL//R)=2.86K时,Out端谐振频率20KHz信号,幅度0dB(如下图);而Out端接0.7 (RL//R)=2K时,输出信号频率也是20KHz,幅度却衰减3dB(如例1电路),电路功能转换为低通滤波。

楼主:
2-1),已知负载R=2K,设计Fo=20KHz,即To=50us的LCR滤波电路,计算LC。
     (RL//R)=R/0.7=2.86K
C=To/2π(RL//R)=(50e-6)/6.28(2.86e+3)=2.78e-9F
√(LC)=To/2π=(50e-6)/6.28=7.96e-6
     L=(7.96e-6)²/C=22.8e-3H

楼主:
2-2),负载R=0.7K,设计Fo=10KHz,即To=100us的LCR滤波电路,计算LC。
      (RL//R)=R/0.7=1K
      C=To/2π(RL//R)=(100e-6)/6.28(1e+3)=(100e-6)/(6.28e+3)=15.9e-9F
      √(LC)=To/2π=(100e-6)/6.28=15.9e-6
       L=(15.9e-6)²/C=15.9e-3H

网友A:
这种没有桥的简单网络很好算吧,自控原理教科书上都有详细总结这些 基本一介,二阶电路,在不同阻尼或者说q值下的频率响应,根轨迹等很全的。比较麻烦的是含有桥的网络,不知有什么简单直观的方法,方便写出零极点或传输函数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桥的简单网络很好算吧,自控原理教科书上都有详细总结这些 基本一介,二阶电路,在不同阻尼或者说q ...

由于我看的书少,你能否介绍一下,什么书或者网上什么链接有这样的计算法。

楼主:
2-3),已知L=3e-2H,C=4e-9F,由于要开平方,转换L=30e-3H,计算Fo和R,
      To=2π√(LC)=6.28*√(30e-3)(4e-9)=6.28*10.96e-6=68.83us,即Fo=14.5KHz
      (RL//R)=√(LC)/C=(10.96e-6)/4e-9=2.74K
      R=0.7(2.74)=1.92K。

楼主:
2-4),已知L=0.5e-3H,C=8e-8F,转换=5e-4H,计算Fo和R,
To=2π√(LC)=6.28*√(5e-4)(8e-8)=6.28*6.3e-6=39.56e-6,Fo=25.3KHz
     (RL//R)=√(LC)/C=(6.3e-6)/(8e-8)=0.788e+2
     R=0.7(0.788e+2)=55Ω。

楼主:
3),多阶滤波电路不隔离,任何一阶改动或者阶数增减,电路参数都受影响。与其用运放跟随器隔离,不如改用有源滤波。用例3电路参数,按照S-Key二阶滤波器,Ca=2Cb,而(Ca+Cb)/2作为C参加上述方法计算。

网友A:
自动控制原理 PDF格式网上一大堆自己搜索下吧,大同小异,找本下载看看。

楼主:
    此帖结束,如果前人没有这样的推导,就叫“LCR滤波电路转折频率简便计算法”。
    欢迎拍砖,倘若赐教,更是求之不得!

网友B:
前人已经研究得很透了,你买几本滤波器的书看一看吧,对滤波器认识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

网友C:
将电感电容进行拉普拉斯变换,之后就可以按照欧姆分压定律计算啦,,哈哈哈,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