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JTAG ICE能直接读出芯片代码吗?

楼主(2017-03-03):
调试一个电路是用ATMEGA128,手头只有JTAG ICE,过程中有几次更改但没在芯片上标记,写的过程未加密。现在想用JTAG ICE直接读出芯片中代码,居然没发现怎么读。难道只能用ISP?哪位大神有办法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是这样的软件?只要没加密可以读出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只是手头没有ISP。这软件也不支持JTAG ICE。@ningling_21

网友B:
isp,jtag都是可以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jtag都是可以读出来的

JTAG读出用什么软件,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JTAG读出用什么软件,如何操作?

avr studio

楼主:
avr studio 的什么版本?如何操作的?最好贴个图,我用的是4.18的版本。确实没看出来怎么读。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r studio 的什么版本?如何操作的?最好贴个图,我用的是4.18的版本。确实没看出来怎么读。谢谢! ...

现在手上没有硬件了,就是这个界面

网友C(2017-07-11):
如果烧写的时候选择了加密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