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机RC吸收电路中电容电阻应该用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7-03-03):
在做一个电机控制的项目,MOS的漏极有个很尖的电压比电源24V高了差不多一倍去,测试了很久也不知道尖峰从哪来的,加了个RC做吸收,尖峰降到了30V,如果用RC吸收,电容和电阻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还有就是我想问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尖峰可能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楼主:
目前我电容用的是0603的贴片电容,电阻用的是一个3W的功率电阻(插件),因为之前用的贴片电阻发热很严重,后来就自己买了些功率电阻换上去,一直换到发热不严重。

网友A:
看看snubber理论,应该是有帮助

网友B:
这是个阻容共同结合起作用的例子
电容可能也不太合适, 可能需要耐压更高一些的. 而电阻选用功率电阻是合适的, 而且是能够承受大脉冲电流的类型. 否则寿命不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