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片STM32F103同时采样同一路模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有多路模拟信号同时接入两片STM32F103,每路信号在进入其中一片CPU之前串接1K电阻(不想加运放),两片CPU同时采样有没有问题,是否会影响精度?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STM32的输入阻抗有限,接2片就更小;
不知道你的输入信号强不强,不强的话最好接运放跟随下,或者输入的RC滤波,电阻适当加大;

2片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一样,最好单独做线性校准;

网友C:
你现在是一个信号同时接到2个MCU的AD端,如果同时采用会有问题。也就是一路信号进了两个ADC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