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DMA传输数据长度可以超过1024吗

楼主(2017-03-03):
MSP432  DMA传输数据长度可以超过1024吗

如果可以  可以给一个历程吗   仔细研究一下手册 我觉得不好象不可以

哪位大神给我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DMA能够到1024上。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DMA数据地址最大设置多少?

网友C(2017-04-04):
这个DMA就是1024数据。

网友C:
数据长度不能超过1024,最大就是1024了。

网友D:
最大就是1024

网友D:
这个代码可以参考,DMA设置地址。

网友E:
你的代码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哪里的问题

网友F:
这个没听说有谁这样用过的

网友G:
这个是根据MCU的能力的

网友H:
这个根据MCu的,,一般达不到1024的

网友I:
还是多检查下DMA方面的资料介绍的

网友J:
数据长度最大就是1024

网友K:
这个一般没有用到这么长的,,256长度的

网友L:
这个平时只是用的,没怎考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