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03):
这个信号的幅度应该有要求,给正弦信号叠加了直流分量

网友B:
图画全了先

网友C:
有原负载,很好解决了,工作点电压配置与交流放大倍数的相反关糸。说白了不损失输出的动态范围。

网友C:
用IC 设计用得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原负载,很好解决了,工作点电压配置与交流放大倍数的相反关糸。说白了不损失输出的动态范围。 ...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同样的放大倍数,那个电路图好呢,动态范围,放大倍数。图1可以实现工作电流任意设置,图2有个包和电流的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放大倍数,那个电路图好呢,动态范围,放大倍数。图1可以实现工作电流任意设置,图2有个包和电流的 ...

这个解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放大倍数,那个电路图好呢,动态范围,放大倍数。图1可以实现工作电流任意设置,图2有个包和电流的 ...

不是很懂。。。

楼主:
你懂了吗?

网友C:
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分开,不损失电压,尤其在低压电路中,保持动态范围。还有在大电阻很难做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分开,不损失电压,尤其在低压电路中,保持动态范围。还有在大电阻很难做的情况下。 ...

是不是设置一个合理的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