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DMA传输数据长度可以超过1024吗

楼主(2017-03-03):
MSP432  DMA传输数据长度可以超过1024吗
哪位大神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我觉得 好像是不可以的   谢谢

楼主:
这个是我说不能超过1024的原因  谢谢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么长的数据吗

网友A:
这个不是说传输地址可以到102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说传输地址可以到1024吗

我想说的是传输个数  如果我想 传输2048个数据   在这个函数中   extern void DMA_setChannelTransfer(uint32_t channelStructIndex, uint32_t mode,  void *srcAddr, void *dstAddr, uint32_t transferSize);  我把transferSize他赋值为2048 吗      可以是我一直都没有调通  换了几个历程都不行

网友B:
如果你是想传输1024个字节,可以组合成512个字来进行传输的

楼主:
我用的AD触发DMA传输  这样就不可以了吧

楼主:
我用的AD出发DMA传输  这样就不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想传输1024个字节,可以组合成512个字来进行传输的

AD触发DMA传输   还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触发DMA传输   还可以吗?

这个要看手册上是怎样写的了

网友C:
这个1024是数据的个数。
但每个数据是几个字节,还得看具体应用。
官网有1024个数据的例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例程在mspwar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手册上是怎样写的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采样两次  触发一次DMA吗???? 我是通过计时器出发AD采样  AD触发DMA传输  在这样条件下  我想传输2048个16位二进制数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十分感谢

楼主:
历程我看了  知道了这个1024这个数代表的意思  但是 我是通过计时器出发AD采样  AD触发DMA传输  在这样条件下  我想传输2048个16位二进制数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历程我看了  知道了这个1024这个数代表的意思  但是 我是通过计时器出发AD采样  AD触发DMA传输  在这样条 ...

没有好办法。分两次传输吧。或者两次甚至更多次ad采样触发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采样两次  触发一次DMA吗???? 我是通过计时器出发AD采样  AD触发DMA传输  在这样 ...

你的单片机是32位的吧,传1024个32位的二进制数不就行了?

网友D:
好像地址能够超过1024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说不能超过1024的原因  谢谢 帮忙解答一下

传输数据应该是根据长度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数据应该是根据长度来确定的。

可以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问题难住了好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数据应该是根据长度来确定的。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地址能够超过1024

没看懂什么意思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办法。分两次传输吧。或者两次甚至更多次ad采样触发一次

这个AD采样两次触发一下DMA我应该怎么做呀 十分感谢

网友E(2021-11-17):
使用乒乓模式可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