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辐射骚扰整改

楼主(2017-03-03):
高速信号EMC 辐射骚扰过不了,急!有没有哪位大侠有高招呀?

楼主: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已经帮你解决了,恩

网友B:
超的是不是时钟频率的谐波,一般需要改连接线或者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的是不是时钟频率的谐波,一般需要改连接线或者PCB

是125的谐波,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125的谐波,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

125M时钟的谐波,不知道如何改?有哪些改的措施呢

楼主:
高频1000M—6000M 频率,120V/60Hz 垂直方向:
两个峰值:1810 MHz   余量为 -2.3   1935 MHz 余量为 -18.61  谐波为125 M
高频1000M—6000M 频率,230V/50Hz 垂直方向:
两个峰值:1810 MHz   余量为 -17.24   1935 MHz 余量为 -0.61  谐波为125 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你解决了,恩

高频1000M—6000M 频率,120V/60Hz 垂直方向:
两个峰值:1810 MHz   余量为 -2.3   1935 MHz 余量为 -18.61  谐波为125 M
高频1000M—6000M 频率,230V/50Hz 垂直方向:
两个峰值:1810 MHz   余量为 -17.24   1935 MHz 余量为 -0.61  谐波为125 M

网友B(2017-05-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两个峰值相距125MHz,看看有没有时钟信号或者数据线的上升沿时间在8ns左右。或者上传测试图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D:
网口电路的问题把

网友D(2021-03-08):
125是网口电路的问题,这个很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