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能实现升压吗?

楼主(2017-03-03):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能实现升压?另外元件参数不知道怎么选取,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元件参数怎么选呢?(在这个论坛,赚积分不容易,悬赏就没有了,请谅解)

网友A:
图画错了吧

网友B:
软件仿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不能,建议参考我签名里的DC-DC电源管理公开课内电感型DC-DC,BOOST部分。

网友D:
楼主,你的电路不行,1V升压你可以搜一下焦耳小偷,

网友E:
形成不了自激,BOOST 的驱动PWM 不存在

网友F:
不能实现升压

网友G:
不能升压,你网上收一下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错了吧

我是这么想的,上电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两端的电压比较大,Q1导通致使Q2导通,Q2的集电极直接拉到地,使电感储存能量,等到电感两端的电压降到一定值时,Q1截止致使Q2截止,这样电感释放能量,与电源同方向,电压高于电源电压,不知道我的思路对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仿一下就知道了

仿真过,输出只有九百多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路不行,1V升压你可以搜一下焦耳小偷,

嗯,等有时间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建议参考我签名里的DC-DC电源管理公开课内电感型DC-DC,BOOST部分。

有时间我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上电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两端的电压比较大,Q1导通致使Q2导通,Q2的集电极直接拉到地 ...

等不到......要么去看书,要么去看视频.模拟功力不是随便画画就行的

网友I:
boost和PWM是成套的

楼主:
又画了一个电路图,不过这次用电容了,我的思路:上电后,电容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R1与C2的总电压比较低,Q2截止,在C2两端电压升高到一定值后,Q2导通,从而Q1也随后导通,这样,V1,D2,C2和Q1的CE极形成放电回路,V+与V-之间的电压为V1和C2的电压和,从而实现升压,当然这个图只是按照思路画的,另外参数我并不会取,就随便选取了一下,当然实际仿真达不到升压目的,只是想问一下,如果参数选取恰当的话,可以实现升压么?或者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J:
电感又没有储能,泄放的原理,怎么会升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又没有储能,泄放的原理,怎么会升压呢?

本人小白,只知道电感可以储能,电流不能突变,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只知道电感可以储能,电流不能突变,其他就不知道了

小白没关系,多看多想就是。视频第一章就是针对初学者的,从基本思路开始讲滴。学有余力再看第二章。

网友K:
不能,建议参考我签名里的DC-DC电源管理公开课内电感型DC-DC,BOOST部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构思了一个比较简陋的boost 升压电路.....求虐

形成不了稳定的开关脉冲,再多是上电时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