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这个电路看不懂,就是互感器这里

楼主(2017-03-03):
    A,B,C的3相串联如何感应出电压啊,哪里来的电压。。。

网友A:
马达运行时,A B C三相就有电流,流经3个互感器,次级就会有感应电压.是3组次级串联.

网友B:
总有一相是有电的,肯定感应出电压

网友C:
此电路好像不大正确。
对称负载,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

网友D(点评):
对零线 N 而言吧?…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输出电路,我咋看不懂啊,感觉有问题。。。。。。。。。 实现目的很简单,输出24V驱动继电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运行时,A B C三相就有电流,流经3个互感器,次级就会有感应电压.是3组次级串联. ...

不太明白,感觉像三角形 互感器,但是确实有输出1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相是有电的,肯定感应出电压

是有电压,原理搞不明白,还有任何一相断路,就没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好像不大正确。
对称负载,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

这个A,B,C三相带的是马达,或者电阻都感应出电压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输出电路,我咋看不懂啊,感觉有问题。。。。。。。。。 实现目的很简单,输出24V驱动继 ...

D6D7C8C9,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E:
这是一个利用互感器取电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D6D7C8C9,倍压整流电路。

斑斑,详细说下。。我就要一个24V那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6D7C8C9,倍压整流电路。

我这V2+就已经30V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好像不大正确。
对称负载,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管是不是对称负载,输出应该都为0,

如果实际有输出,说明电路图一定有错,

网友G:
有点象用于检测三相不平衡的开口三角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斑,详细说下。。我就要一个24V那么麻烦吗?

仅需取24电,直接从AB相用380v/24v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V2+就已经30V了。。。

你问“我咋看不懂啊,感觉有问题”,并且说“实现目的很简单,输出24V驱动继电器线圈!”
我显然只能回复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电路。如果V2+已经是30V,那么此电路确实比较麻烦。
但当初设计者可能另有用意。该电路必须在标号Sout处输入一定频率的信号(而且幅度相当大),光耦右侧的这一堆电路才能够工作,D8两端才有信号输出。当Sout处信号停止(无论保持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D8两端均无电压输出。至于设计者的用意,我们只能猜测。

网友H:
简单的CT取电技术,提供低压的直流工作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管是不是对称负载,输出应该都为0,

如果实际有输出,说明电路图一定有错, ...

对,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好像不大正确。
对称负载,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

IB=-(IA+IC),经过相位关糸,是2(IA+IC),因此不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