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电流型PHY和电压型PHY

楼主(2017-03-03):
求助高手,如何区别以太网电流型PHY和电压型PHY,如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PHY,用电容耦合,不用变压器,如何连接?

网友A:
具体要看手册。应用电路主要是驱动方式不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2Bq8720Q-v8bLPz3o4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手册。应用电路主要是驱动方式不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bnu2VtoN9VTkpnaZGq3xl_TT91 ...

多谢你的资料

网友B:
手册会说。区别是上拉和下拉,即偏置不同。电容耦合也可以,具体容值看手册,我之前用过33nf的,不够稳定就不用了。电容耦合没有变压器耦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会说。区别是上拉和下拉,即偏置不同。电容耦合也可以,具体容值看手册,我之前用过33nf的,不够稳定就 ...

谢谢高手

网友C(2019-10-30):
你好,请问一下最后怎么处理了?我目前使用w5500和ip175g进行直接phy连phy,但是连接很慢,有时就直接连不上,有时候过好久才连上,能不能请教下原因呢?我的图是这样连得。w5500是电流型,ip175g是电压型,w5500加了偏置,耦合0.1uf(后来换了6.8nf也是一样),初始化的连接连不上,一旦连上也算稳定

网友D(2019-12-06):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最后怎么处理了?我目前使用w5500和ip175g进行直接phy连phy,但是连接很慢,有时就直接连不 ...

老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用w5500电容耦合ip175G现在也是连接不正常,想和你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