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芯片---新手请教

楼主(2017-03-03):
各位大虾:小弟目前想基于PIC24EP256GU810这块芯片做个项目,但是目前一窍不通,想买一块开发板开始学起,网上找的开发板是基于PIC24FJ系列的,想问下两个系列主要区别是啥,代码移植起来方不方便?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买一样的,不行自己画快实验板也行啊,两层实验板几十块就搞定了,也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买一样的,不行自己画快实验板也行啊,两层实验板几十块就搞定了,也练手了 ...

谢谢大虾,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还在学习当中

呵呵,我也算不上什么大虾,刚开始学的时候,自己动手画画板子,能加深对硬件的理解,现在PCB小批量实验板,价钱都挺便宜的,50左右就搞定

不建议自己做,先买个简单的开发学习板,至少保证使用没有问题,自己做是便宜了,出点问题挠破你脑袋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自己做,先买个简单的开发学习板,至少保证使用没有问题,自己做是便宜了,出点问题挠破你脑袋瓜子 ...

是的,目前七窍通了六窍,单片机自己琢磨起来挺绕弯的,有个老司机带带才好。。。

网友B: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