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7-03-03):
请教大神们,网络唤醒 通过交换机可以唤醒任何电脑,不通过交换机直接连电脑只能偶尔唤醒,是什么原因呢  用的是ksz8081rna PHY芯片。。目前我怀疑是PHY芯片驱动能力不够,加料交换机是增加聊驱动能力,不知道对不对。另外ksz8081rna有个 REXT链接6.49k电阻到地。看资料说这个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流。是应该增大还是减小电阻呢?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急急急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此前碰到过。唤醒,可能还是不适用。

网友B(2017-05-24):
你好,在最近在做一个can转网口的板子,用到8081,我对这个芯片不大了解,能给我说说是怎么个连接方法?用的是RMII模式

网友C:
怎么不用 REALT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