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__weak 这个修饰符是属于 C语言的还是某个编译器的?

楼主(2017-03-03):
在HAL库中 经常看到这个修饰符 __weak  这个修饰符原本就属于 C语言的吗? 还是属于编译器的?

网友A:
外部变量使用 的__weak

网友A:
weak修饰符_Objective-C高级编程

网友B:
编译器的扩展,主要看工具链的所生成的目标文件格式,如果目标文件格式支持 WEAK 属性,那么编译器一般都有相应的扩展支持,比如 MDK 的 ARMCC,扩展语法就是 __weak;而 gcc 相应的扩展语法是 __attribute__ ((weak))。

网友C:
本来在 C++ 中定义, 后来扩展到 C 的编译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