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F8 能否做AC/DC的主控芯片

楼主(2017-03-03):
AC/DC 电源需要测量输入电压、电流;使用KF8 可以使用AD测量。
能否同时通过AD检测反馈,控制PWM驱动MOS.
开关频率在100KHZ左右。
输入220AC,输出12V 2A. 431+PC817反馈

网友A:
在路灯、逆变器等中等功率电源应用中有用到KF系列产品。
驱动一般还是要个驱动芯片,一般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B(2018-07-16):
一般来说主控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何谓主控 是用他来控制其他采集芯片还是直接用他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