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关于CAN总线的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7-03-03):
最近在调试STM32的CAN总线,遇到点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1、回环模式下可以设置过滤吗?我试了下好像不可以,想确定下;
2、数据接收进来的时候,不是有两个FIFO,我是只能被动的去查数据放在哪一个,还是能设置先放在哪一个中?

网友A:
1、可以设置过滤;回环模式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软件配置进行验证。
2、是有两个FIFO,过滤器配置时不就指定了通过过滤器的信息放到哪个FIF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设置过滤;回环模式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软件配置进行验证。
2、是有两个FIFO,过滤器配置时不就指定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