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17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03):
看就是个跟随器,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呢?

楼主:
发错模块了

网友A:
猜测:防止负载容性过大,导致运放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防止负载容性过大,导致运放不稳

如何防止?

网友A:
以前看过ADI的运放稳定性资料中有类似的描述,添加电阻改变了系统传递函数,这个是正规准确的分析。
简单的想,这个电阻与后面的电容组成低通,抑制了高频(这句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你把他去掉后看看电路还能不能正常呢?估计就是限流的作用吧。。保护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他去掉后看看电路还能不能正常呢?估计就是限流的作用吧。。保护运放 ...

我觉得也是限流。因为跟随器,本身输出电流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限流。因为跟随器,本身输出电流比较大。

运放限流,别逗了,运放能有几个电流,楼上有个兄弟说对了,是为了运放稳定性增加了,具体分析找一本厚厚的运放的书就有介绍